[办公] 原装与山寨摇控器对比图

楼主(2022-09-02):
(图片)

楼主:
外壳只在细微处有小区别、内部电路板做工与选材区别比较大。

网友A:
这个激光头有什么作用?

网友:
区别真大哇

网友:
能用,便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激光头有什么作用?

指点光标,这是投影仪上用的遥控器。

网友:
关键是能用,性价比高

网友:
功能替代就行了。

网友:
谁都知道原装的肯定好,但这没什么高科技吧?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激光头有什么作用?

我猜是投影时用来点位置的激光笔,二合一的产品。

网友:
山寨不提倡,但存在就说明有需求。

网友:
导电胶厚度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也不见的一定是原装与山寨,我见过同一个厂家的机顶盒原装配的遥控还有不同,早期的还是锅仔片,后面的就是导电橡胶的。

网友:
质量差异极大,不过一般也不坏,除非使用频率高

网友:
看图还真不容易分辨真假。

网友: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工艺,
没有可比性,只有通用性。

网友:
通用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的外壳越用越油亮,山寨的外壳强度不行,容易摔裂。不过,便宜啊,几块钱包邮

网友:
现在遥控器都很便宜,特别是山寨的,9.9包邮,性价比高

网友:
我买了个山寨电视摇控器,说是万能的,用着还行.就是没有学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