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一支表笔,这次不拆福禄克的了

楼主(2022-09-02):
还是咱们的老国产想得周到啊,虽然容易坏,但时刻准备着让你维修啊

其实呢,我是想折腾一对表笔,买来当材料用的,欲知后事如何,等我搞完了再发帖。
经典的国产筷子

好了,红的那个拍照效果不好,咱们拆黑的吧

不用刀子切,也不需要钳子拧,直接手拧就可以

看看里边,超级经典的1.7mm黄铜棒和塑料卡盘

插头这边也是一样的,时刻准备好让你修

网友:
的确是这种结构好,可惜现在很难找了。

网友:
这种结构便于修理与改造

网友:
能拆开的不错可以DIY,我有几个硬邦邦刀割不动,表笔没法换头子。

网友:
这个设计好啊

网友:
明显的线芯太细,笔尖处塑壳又过厚妨碍贴片的测量。

网友:
换了14号硅胶线。很抗造

网友:
这种焊接确实很容易断,至少得固定一下

网友:
老国产表笔虽说不好看,但可持续性好。

网友:
第1次见这种表笔,随时可修理

网友:
手里的表笔都换硅胶线了。

网友:
估计容易短,要时不时补焊一下。。

网友:
断线是日常

网友A:
其实,每种电子产品,从电视机到小家电,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维修的便利。

网友:
我以为拆开后里面会有大千世界呢

网友:
也有一付这表笔卡盘也是铜的缺点确实线易断但也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每种电子产品,从电视机到小家电,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维修的便利。 ...

好维修了,他们还怎么赚钱?

网友:
这种表笔的笔尾如果能固定的话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以前我有一块天宇的指针表,表笔可以拆开,笔头,可以更换尖头,笔杆很硬,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
这种老表笔很好用,可以随时锉尖尖,而且表笔头长短可以通过里面的塑料卡环调整。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可以杜绝经常断线的问题:焊好线后用热缩管将接头处套上两层,表笔用坏了它都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