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2246en之类的是不是只支持16位缓存

楼主(2022-09-02):
这种缓存去哪里拆呢,有没有什么特定型号的内存条是采用这些颗粒的,哈哈

网友:
是的,你猜对了

网友:
电视盒子里去拆。

网友:
对,只支持16位。笔记本,台式机及服务器的都不行

网友A:
反过来,我能不能把固态硬盘上面的缓存直接换到电视上面呢?

网友:
理论上支持八位*2实际上,除了官方图片外没有厂家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我能不能把固态硬盘上面的缓存直接换到电视上面呢?

能,但是只能识别一半容量,缓存支持只是信号罢了,2246en等等是支持8位的,但是只能双贴缓存,所以还是1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我能不能把固态硬盘上面的缓存直接换到电视上面呢?

前提是你要有智能电视这个缓存容量的固件包!不然还是只识别原来缓存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