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卷闸门用二孔插头是不是很奇怪

楼主(2022-09-02):
一般像是这种导电体不应该用三脚插头吗?
我看安装师傅也没另外接地线
农村雇的马马虎虎,自己如果要改造应该怎么做?

网友:
自己做接地啊

网友:
电机外壳接良好的地线就是。

网友A:
首先确保你的三孔插座是有地线的,然后换个插头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你的三孔插座是有地线的,然后换个插头就完了。

那个线本来就是两条的,换插头也是空地线

网友:
卷闸门应该有类似电梯门的防夹人的功能。就是有人站在危险区域时,卷闸门应该停止运行。

漏电更不应该,但事实上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