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出师未捷身先死:NAS、硬盘录像机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后续】

楼主(2022-09-02):
【后续】因为大伙儿给了很多建议,我还在酝酿,尤其硬盘录像机位置待定。微信通知电工,铺线暂缓。

结果沟通有误,师傅还是在赶工心理和习惯力量驱使下,开槽敷管,毫无悬念地以入户弱电箱为中心了。万事俱备,只欠穿线。

5根管子,对应客厅和4个房间,生米煮成熟饭了。难怪拜振华一定要找大大面交,有些事情电话里真说不清。

我看了走线,除了这一处,其他位置强弱相遇走正交,相互间距也还凑活,找不到借口推翻。

若重新开槽,电工会跳脚吗?后续还要做其他水电,闹僵了也不好。。。现在只能增开几条POE摄像机的网线,汇集到我指定位置。

然后随大流:光猫放弱电箱;一根网线去客厅路由器的wan口负责拨号,再弄个交换机把4个房间先在弱电箱汇合,再一根网线去客厅路由器的lan口;

机顶盒,nas,硬盘录像机就近安排,直接插路由器剩余3个lan口。

这样应该不影响性能吧?也不用多余设置。

弱电箱门拆掉。入户肯定要鞋柜啥的,顺便弄一格,内部空间大一些,罩住弱电箱位置,柜门用百叶窗。

成本方面,要多加一个UPS。扔到百叶窗里,给交换机和光猫用。

重新开槽和将错就错两种方法,如何取舍?谢谢指教!

******************以下是原帖*********************

虽然有监控,有报警,但是就怕流氓有文化。
首先我对于入户弱电箱里塞满设备是敬而远之的;很多人连路由器都放进去,特么铁盒子一关,信号能好吗?就算光猫,交换机之类,也会散热不好;

所以通常而言,大家会把皮线引到电视机柜附近。一来客厅一般都是户型中心;二来此处方便插拔,方便集中ups供电,以防止意外停电或者入侵前的恶意断电。

但是NAS、硬盘录像机涉及重要数据,放在敞开式的环境,也存在隐患。

如果移到书房、卧室等处,布线会增加。尤其为了避免wifi摄像机经常漏报等稳定性问题,我准备选择poe供电的摄像机+硬盘录像机,要增敷不少线管。

如果依旧在电视柜处,采取隐藏等方式,会不会影响散热?

求建议。谢谢先!

网友A:
如果户型合适,可以在入户弱电箱处贴墙做个柜子,柜子里预留220插座。这样的话不止NVR、NAS、UPS、路由器交换机,哪怕再多的设备也放得下。再就是设备全部都放柜子里美观,关起柜门来也能降低风扇噪音,目前唯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设备发热量大的话,散热会是个问题

网友:
找到人焊个不锈钢笼子放进去

网友:
在电视柜那要预先拉个三四条,越多越好的,做个网络媒体中心吧。家里谁来捣乱?

网友:
弱电箱尽可能买塑料材质,空间越大越好,我用的就是大体积塑料的

网友:
室温在人体舒适温度。电视柜后面开好散热孔的话没啥问题

网友:
直接外露安装散热方便

网友:
最不应该放里的是路由器,发热的东西都不应该放里,除非箱子带散热功能。

网友B:
你有几张电脑桌?有专门的书房?
有条件就讲究,没条件只能将就。

网友:
可以放到一个隐藏、通风、通电、通网、便于维护的地方

网友:
有条件就讲究,没条件只能将就。

网友:
放卧室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几张电脑桌?有专门的书房?
有条件就讲究,没条件只能将就。

146平方的房子,被奸商弄成4室2厅,常住2人,弄个书房也是没办法的。您说呢?

总不至于做麻将室吧,就算麻将桌放进,我也会称之为棋牌室的。

大家都没文化,区别在于我喜欢装得像个有文化的人呢那样说话。

网友:
如果装修时预留的线路都集中在客厅,那就改造你的电视柜:
https://post.smzdm.com/p/aev04r3q/
把门一关,干干净净。

网友:
或者买一个这样的架子,放在书房。

网友C:
如果跟老王关系好,可以飞线到老王家实现异地存储,并且做为回报,老王家的设备也可以放在你家,打死贼他也想不到他会剪错线,并且两家还可以相互备份实现容灾。
如果跟物业关系好,可以放到楼道的弱电箱里,不光防贼还能白嫖小区的电。
如果买的复式有阁楼或是楼梯间,那这两个地方绝对是设备最好的归宿。
如果家足够大,给专门搞个设备间,就像某些想成为大中华区CDN某某地区总中心的坛友那样。
如果家足够小,还有吊顶,然后又不经常折腾,那藏吊顶里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跟老王关系好,可以飞线到老王家实现异地存储,并且做为回报,老王家的设备也可以放在你家,打死贼他也 ...

老王:正好看看小王乖不乖?

设备间买不起,可以书房代替,弄个密码锁,常闭。NAS进书房,名正言顺。硬盘录像机也刚好接PC显示器,方便查看;只不过真来贼,对特别加锁的房间肯定有特别兴趣。。。

吊顶这个赞。刚好我准备吊装投影机。只不过如何向装修师傅开口?插座好说,接投影。但他肯定奇怪为何拉N条网线(N=摄像机数+1)到吊顶。。。

网友:
我是把光猫、路由拆掉外壳后吧电路板装到弱电箱的门背面,天线需要动手改成SMA头固定到弱电箱的门上,另配天线拧在外面。我的NEW3路由是千兆口的,刷了老毛子,挂了硬盘充当NAS、脱机下载,日常使用足够对付了。

网友:
楼主这是要建设监控中心?自己家内部应该不需要监控吧?除非有什么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户型合适,可以在入户弱电箱处贴墙做个柜子,柜子里预留220插座。这样的话不止NVR、NAS、UPS、路由器交 ...

是,担心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