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边板43T10-SOF上的4265H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02):
AUO的液晶显示器边板43T10-SOF。
开机一段时间后屏幕跳动,出现故障时这个4265H开始发热,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种都是定制的芯片,不零售。资料也少。不好买,除非买料板自己拆。

网友:
看上去只是二极管,排阻一样的,旁边几个一模一样的,拆个好的量一下,不行互换位置看哪个发热。

楼主:
谢谢!
昨天已经下单了同型号边板准备拆芯片来更换,主要想知道芯片的功能来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看元件标号是D007,D006应该是二极管的标法。

会不是是类似于排阻一样的排二极管,也就是ESD钳位二极管。

可尝试拆掉试机。

网友:
看图好像是左右一  一对应 的,,直接一对一短路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