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一个有味道的维修之磨脚皮神器不换件维修

楼主(2022-09-02):
『X折腾』一个有味道的维修之磨脚皮神器不换件维修磨脚皮就磨脚皮。。名称叫的真好

美名曰去角质?

全套

不同目的滚轮

主机及充电线

主机正背面

测试没反应

先拆头,螺丝

然后拆被盖

露出电路板和电池

这一看电池貌似有点问题

主板

芯片

直接断开电池,18650用不了

跳过电池通电有反应

旁边黄色的应该是润滑脂

通电,功率挺大的

缺点就是要带线使用了。

姐姐很开心。。后果……

网友:
隔着屏幕闻到味了

网友:
重口味维修

网友: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凭你会没有备用没有几个18650

网友:
折腾,纯折腾

垃圾佬的感觉,我也弄过,哈哈

网友A:
是直接5V驱动吗?
原来是14500的?和很多剃须刀差不多。

网友:
真有味道,,,,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东西,没有电路板,装4节5号电池,玩具电机没啥劲,稍加点压力就不转了,没用几次电机坏了,扔一边去了……

网友:
想知道后果是?

网友:
谢谢分享,什么味道

网友:
姐姐很开心,后果很严重?

网友:
原电池像漏液了

网友:
一说有味道,看这贴的时候总感觉闻到了

网友:
看外皮电池锈蚀了。。。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但感觉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5V驱动吗?
原来是14500的?和很多剃须刀差不多。

直接5V力气会更大一点。就是相当于废了4056芯片。。早知道把芯片拆下来。

网友:
我想问,到底管不管用

网友:
看这个电池,楼主一定把他换了。。。

网友:
买了一个,用了2次,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