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EION显示器S2250适配器更换鼓包电容

楼主(2022-09-02):
杂牌显示器开机屏幕不断闪烁,几秒后就正常了,用外接电源试验证明是适配器问题,用暴力沿着侧边接口处用榔头一顿猛砸,咋开后发现两个电容鼓包了,容量也由原来的680uf变为几十uf,在旧板子上找了两个大小容量差不多的换上就搞定了,照片是修完后才想起留影拍照。这个机器质量很差,之前开不了机显示器内部解码板还换过一次电容。

网友:
电源是12V3A?

楼主:
是的12v3A的

网友:
感觉电容永远是第一怀疑对象

网友:
电容易损件,这是日常表现

网友:
杂牌质量就是比较差,成本在那。

网友:
维修时经验很重要,维修电源第一时间看电容是否有可疑的绝对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A:
现在的电解电容质量真的不咋地!老天和电容也没见过怀孕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以后有经验些了。

网友:
既然更换了,就换点好点的呗,例如你吃糠或松下牌的。

网友:
找不到问题就先换电容

网友:
所以外界电源也有好处

网友:
杂牌就是杂牌,质量不行是大概率的。

网友:
单位的三星的显示器的电源板有几个电容也鼓了,有好几台都一样,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解电容质量真的不咋地!老天和电容也没见过怀孕的

老天和也没用在开关电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