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小结 - SM2262EN+东芝BICS3 1T开卡 改1.8V供电后续

楼主(2022-09-02):
前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490-1-1.html

今天打算把颗粒的供电改成1.8V,先参考风沙的资料

资料仅做参考,数据未必准确,我拆过几个R1 R2阻值都不一样,有50多K的,有100K的估计还有其他,因为只要这两个电阻阻值相同,都是可以用为1.2V的配置电阻的。
所以,如果还有朋友要自己动手,务必将这两个电阻都拆下来测量。

作为一个纯纯的爱好者,这些小料虽然常见,但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精准找到。
于是,打开了我料板的数据库

找小料就简单多了。。。这两个符合要求!风枪干它!

电阻这个玩意儿,还是会有坏的几率的,特别是放久不用容易受潮。
拆下之后测量,100K的阻值标准,而200K的阻值有220左右,稳字当先,果断重新找一个拆!

换上配置电阻之后的样子

上电之后,1.8V供电,可以在上图两个配置电阻下方的电感或电容的一端测量到

重新上机开卡

全默认情况下,颗粒的开卡频率是在262.5

我最终将颗粒的频率固定在450开卡。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速度上去了!

下图是我目前自用的硬盘。也是自己DIY的一块2262EN+Intel B27 1T,默频开的卡,做个比较。收工!

网友:
只要1.8v比1.2v稳定就行,速度什么的也就不太在意了,掉盘数据火葬场是最难受的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太厉害了吧,仰望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怎么没看到有支持bics3的固件!

网友(2023-07-14):
楼主能不能传一份这款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