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咸鱼上很多云终端小主机,arm构架比较多,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虚拟机技...

楼主(2022-09-02):
想弄个联想小主机,很好看的那种,在咸鱼上看了一圈发现有不少云终端小主机,大部分都是ARM构架,应该是linux系统或安卓的,这种是不是传说中的虚拟机技术?需要连接一台服务器才能工作?
如果是这样,这种小主机是不是基本就没有用途了?能刷软路由、nas吗?

Text.

网友A:
能刷软路由(如:R4S)。

用作NAS有点鸡肋!

网友:
实达小主机,双网口的,D2550 D2560 还有H81主板的,都是x86 刷软路由家用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软路由(如:R4S)。

用作NAS有点鸡肋!

这种ARM小主机不仅数量多,而且价格很便宜,几十块就能买到。
要是玩法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ARM小主机不仅数量多,而且价格很便宜,几十块就能买到。
要是玩法多一点就好了 ...

ARM架构,只能安装软路由,内存和存储小,接口也有限,散热不行(夏天温度能达到80度)!

有点就是体积小!

要用就买X86架构的小主机,研华,畅网 etc。

网友:
没母鸡,瘦客户端就是个摆设

网友:
闲置吃灰压箱底还有俩

网友:
ARM的终端别碰,一般人玩不了,大部分没啥利用价值

网友B:
能刷成案桌也好啊,就是没有开发出来

网友:
如果没玩过的话,还是x86上手快些。

网友:
入坑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成案桌也好啊,就是没有开发出来

好像有的本来就是安卓系统

网友:
arm的可以刷游戏机模拟器 比如 lakka

网友:
软路由可以看看华为CT6100,双网口的,我测量过静态功耗是三、四瓦,CPU记得是intel的那个1800,x8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