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驱动烫的摸不住手

楼主(2022-09-02):
因为后面还想要再买一个更大的(60cm+80cm 双面发光灯条长度就是560cm)
这个是40+60 双面发光 灯条长度是 400cm

新到的led吊灯 驱动拆开看了一下
功率计测了一下180w 我实际调了一下亮度 调到130w-140w(70%-75%亮度) 就可以了  是半功率的电源(三线) 90w白光90w黄光 自然光全开180w

我感觉用不住  并且灯本身的金属部分也很烫 不过手可以长时间摸住  今天室温28度
你们看看  电动温度谢了105度
dc那块的黑色的几个芯片(是功率芯片么)和红色的变压器那块超级烫,断电拆掉盒子后手摸不了 太烫

但是我很想要这个灯 米家蓝牙的好看的真的太少了 已经换了3个了 不是太暗就是不是米家(凌动 蓝牙mesh 灯光记忆 默认通电开关设置)这些功能不齐

如果这个灯用的话,我打算装一个小风扇在顶上的黑盒子里面 就是放驱动的 可行么

大家各抒己见 有帮助的m不吝啬

网友A:
品牌货没事   芯片热风枪焊接的时候不是都300多度吗

网友:
这驱动不错啊

网友:
应该是有问题的
工作有温度  如果烫的摸不住手  应该有60多度了  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货没事   芯片热风枪焊接的时候不是都300多度吗

是杂牌广州货 品牌不可能设计的那么超频的

网友:
短时间温度高了没啥,时间久,那就看耐久性好不好了。

网友:
可以加个静音点的风扇散热试试

网友B:
180W,你家房间是多大的啊?

网友:
电源外壳去掉,加装风扇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W,你家房间是多大的啊?

我也准备说这个,我家的LED灯20瓦就够了,很亮了,厂里几百平米的厂房几颗灯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楼主,你这灯是用来加热的吗

网友:
我大厅20平米放个20W的欧普LED灯泡都亮的晃眼,什么大小房间要180W的LED

网友:
拆开外壳,能找到检流电阻改一下,降低功率,家用用不到那么大功率,现在的厂家很少有良心企业,都是超额使用LED,造成LED灯珠过热,老化光衰加快,正常的LED可以达到10万小时,过热的LED能达到上千小时就不错了,一般也超过保质期了,正好该换新了

网友:
主控芯片加微型散热器,尽量镀镍纯铜防氧化,觉得太贵换纯铝也可以。实在不行加风扇,尽量双滚珠轴承耐用,含油和液压轴套高温容易变干异响。

网友:
想办法降温,这样寿命就会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W,你家房间是多大的啊?

估计是输入180w,输出18W,其余的都用在内耗了

网友:
加      散热片

网友:
这板子做工不错去掉驱动板壳子试试功率真够大的

网友:
看上面的字,这个输出打死了40W,如果灯珠真有180W,不烫才怪。

网友:
这种几组并在一起的热量都很大的,基本是应该主动散热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