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G驱动的TEA5767收音机模块

楼主(2022-09-02):
TEA5767收音程序,在网上一抓一大把了。这次我也玩一下,很多资料都是在网上或前辈高手哪儿移植过来的,如红外遥控,是从@桃源客 先生哪儿移过来的,TM1650的程序,是从@aqxgm 先生哪儿得来的,在此特别感谢两位。我只是一个搬运工而已。

这次用的是比较新款一点的STC8G系列的单片机,只有八个脚,别看它小,但“五脏俱全”,特别是自带了硬体的I2C。玩过I2C的朋友就知道,1T12T的单片机之间用I2C,有时不太兼容。能在1T上用的程序,在12T就不太灵光了,反之也是这样。这次是单片机硬体自带的,不用考虑它的延时,直接在技术手册例程中套用即可,还是挺方便,简单的。

TM1650也是个好东西,相当于电脑中的显卡(显示)和键盘(按键)。只需两个IO口就好了。但它有一个很要命的缺点:就是数码管显示频率时,TM1650扫描显示数码管,会产生嗡嗡的电流声,严重地影响到收音机的音质。用了很多方法也无法消除,最后只能用个土方法,选择好电台后,用命令关闭扫描(即数码管不显示),这算是比较大的遗憾了。这下,收音机的音质有了质的飞跃了。哪位高手朋友,如果有办法消除干扰,又可以显示频率,麻烦赐教一下。

当然,想在TEA5767得到很好的音质或好性能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学习编程的过程吧。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请多多谅解,欢迎指正,但不要喷。

制板时没有做好,导致后面焊得乱七八糟,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啊。不是有些是大屏幕高分辨率那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啊。不是有些是大屏幕高分辨率那种么

收音机 又不是电视机

网友:
通过电源产生的干扰

网友:
再集成个PAM8403,成套了

网友B:
干扰我觉得应该从PCB设计上下功夫,比如接地点选取,电源滤波及电感隔离,必要时设计个屏蔽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扰我觉得应该从PCB设计上下功夫,比如接地点选取,电源滤波及电感隔离,必要时设计个屏蔽罩。 ...

这个可以说不是干扰,而是1650是动态扫描,会造成电源电压不稳,所以它与总电源之间要有个十几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说不是干扰,而是1650是动态扫描,会造成电源电压不稳,所以它与总电源之间要有个十几欧的电阻。 ...

电源的干扰也算是干扰吧,所以感觉处理好PCB布线应该能减轻一些。

网友D:
没有按键?固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按键?固定频率?

按键有写的,具体看TM1650的技术手册(即PDF文件),也亲自验证可以用的。只是为了精简,为了懒,都用红外遥控代替了,在上传的源码中,有红外遥控的介绍。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053-1-1.html

网友:
数控收音机,这个牛

网友:
手工不赖,全部自制~

网友:
最近我也试过TEA5767 102模块,包括带屏蔽和不带屏蔽的,都很容易受到干扰,及时把单片机、LCD 1602关掉也不行,把PAM8403关掉并用三节充电电池供电,从多媒体音箱输出也还有点干扰。

又买了Si4702的 102模块,依旧是相同的单片机+手机充电器5V供电+PAM8403功放,干扰竟然小的基本听不到,信号灵敏度也不错,效果是真的好。不过,可惜的是没两天模块冒烟了,模块说明是3.3V,但Si4702芯片支持到5.5V。有买了几块和3.3V单片机,还没来得及测试。

Si4702在设置频率寄存器的公式上相比TEA5767简单的多,因为我是用汇编写的,感受比较明显。两者价格都是6元左右。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2022-10-20):
最近刚好在玩STC8G,感谢分享

网友(2023-02-14):
晚上我用电脑看下程序,1650干扰很大吗,我正想用来改日频收音头,自己用arduino控制,遥控输入频率。

网友:
显示SEG要串电阻,可串330Ω–1KΩ,通过增大占空比提高亮度,旨在减小瞬时电流;通讯线要加RC滤波,减少信号边沿摆率,可以串100Ω、对地并100PF试一下。

网友:
自制的收音机,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