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有特殊功能的86型开关面板,伪装的bo.com是个隐秘摄像机

楼主(2022-09-02):
拆解曝光,主要是提醒大家保护好个人隐私,知己知彼。

这是一个双开关的86型开关面板,看着就是旧了些,塑料有些发黄了

仔细看一看,还是一个86型开关面板,除了开关以外,好像多了一个指示灯

再仔细看看,右下角的字符,看着有点奇怪

两个字母“O”中间是个小窟窿,还带有一点反光,里面藏着一个小镜头,原来这是一个带有隐秘摄像功能的开关面板

翻过来看看和普通面板结构有什么不同,
除了正常的2个开关以外,还有多了两个接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开关并不是摆设,人家是实打实能正常使用的开关

一个是一组接线柱,应该是电源接口

另一个是一个mini-USB接口,估计是用来拷贝数据

面板的底边,还有一个小门,可以打开

里面是一个卡槽,还有一个按钮

试了一试,卡槽里可以插入一张MicroSD卡,也就是TF卡
当然,这张卡是我的,原来里面是空的

为了一睹摄像机的真容,必须拆开背板
这个开关面板的背板是4颗螺钉固定的,用螺丝刀将螺钉拧下

可以拆开背板了,哇,烧黑了一大片
里面是2块线路板,上半部分烧黑的绿色板是电源板
下半部分带一个电池的,是摄像机电路板
烧黑了说明什么?这货曾经上电用过啊!

都是螺丝固定的,继续拆

电源和摄像机都拆下来了

面板内部供摄像头和话筒工作的孔洞

烧黑的电源板,是一个最简单的自激振荡开关电源电路
就是过去的山寨手机充电器电路
令人惊奇的居然还带有TL431+光耦稳压,输出5.2V

摄像机主板,5V供电,带有一节3.7V锂电池
看来在外界电源丢失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拍摄,不过这个电池已经鼓包失效了

带有话筒、储存卡插槽,还有2个按键,没有标注功能集成化度挺高,正面右侧基本都是电源相关电路,
背面除了主控和内存也没有什么其它元件了

电池下面的主控和内存
主控上没有字,型号未知,不是BGA封装的老款
内存是现代的HY57V641620FTP-6,8MB的SDRAM
主控边上SOP-8的小芯片是Winbond的25X40肯定是用来储存固件的

摄像头是靠排线固定在板上面的,型号未知

摄像机总成型号,10多年前的产品,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山寨工厂偷摸生产的非正规产品吧,估计很少有资料流出

再看看面板上的指示灯,就是个摆设啊,这也不像是锈断的
毕竟如果亮着一个指示灯,不就很容易暴露了吗

摄像头和话筒各对应一个面板上的孔洞,隐藏的很好

全家福,拆出来这么些零件

重点来了,这货还能不能工作呢
找了一张TF卡插上,用稳压电源输出5V,摄像机工作电流150mA左右
板子上有个橙色的灯开始闪动,闪动很不规律,就像电脑硬盘灯那么闪
这是不是代表在对储存卡进行读写操作呢?
两个按钮按了按好像没什么变化,靠近摄像头的那个按钮,按下去后工作电流会突然减小,然后恢复正常
另一个钮按了完全没反应

把卡拔出来插到电脑上,发现TF卡里面已经写入了6个视频文件
格式是AVI的,没有压缩的视频还挺占地方
可能受制于主控限制,没那么强的计算能力吧

视频文件属性如下

打开视频文件看看,看来这个摄像机还能正常工作,声音也被同步录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这虽然是个2010年的设备,但系统时间却还停留在2007年
这个板子上面,只有2个按键,也没有见到诸如串口的接口,不知道如何能够设置时间
拍出来的视频,画面的清晰程度差了些,毕竟是10多年前的东西,按现在的眼光看已经落伍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10多年前的小型摄像机,画质也差不多就这样吧

最后,点评一下吧作为一台隐秘型摄像机,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产品,原因如下:
一、安装在开关面板里就注定了它是一个不可移动的固定产品,而且开关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装置,很容易暴露
二、拍摄角度极为有限还不可调整,请各位看官试试站在开关面板的角度从小孔里向外观察能看到些什么?
三、拍摄内容少,2010年左右,TF卡容量应该还停留在16G以下吧?经过测试,这台摄像机拍摄的视频1分钟大约需要30MB储存空间
也就是说一张16GB的内存卡连半天的视频都不够装。
四、难以操控,经过测试,这货好像一上电就开始拍摄,不知道怎么停止,大概写满了自动覆盖前一条?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才能准确获得我想拍摄的内容而不浪费呢?或者如何保证我需要的内容不被其它画面冲掉呢?
五、暴露风险高!!!试想一下,无论在什么地方,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个人过来跑到开关那里,拆出点什么又装进去点什么,不引人怀疑吗!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说吧这是哪里拆出来的

网友:
哪家酒店,拆出来的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所以保存的时间是出厂设定的时间

网友:
一看有两个小孔在英文字母中间,果然不是一个正经的摄像头。

网友:
这个摄像头真的是不正经,太黄了。

网友:
针孔摄像,*拍工具,家里没人时,安上,也能泒上用场。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从哪里拆回来的。

网友:
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摄像头,估计十年前就算看到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网友:
那个按钮应该是死机重置的按钮吧,RESET。话说PO主怎么得到这个的?

网友:
是不是以前的*拍设备,丧心病狂

网友:
手机锥形镜头前置光圈,可做到豆子大小袖珍体积。去年我和父亲住的便宜宾馆也是,父亲找废纸用胶带挡住墙插,插上延长线插座。钟表日历等也有可能,拍照记录位置,换地方盖住,住完去掉遮盖放回原处。帧内压缩视频编码效率,低于H264帧外压缩,主控MJPEG编码算法比联咏96660简单。

网友:
那LED可能是辅助照明的红外LED,不见得是可见光的唉。。。

网友:
哼哼,把原上面的卡交出来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网友A: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曾经的作案工具

网友:
10多年前的东西,在当时还是牛的,不知道现在都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SD卡的原始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曾经的作案工具

你知道太多了,啪!!!

网友:
不知道视频内容到底有没有好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