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玩一玩STC32G开源示波器

楼主(2022-09-02):
        既然是开源的,当然有源代码了,Keilc251的工程源文件,免费得到,妥妥的福利,需要什么功能,自己可以改,还可以驱动TFT显示屏,加上电池,就是一个移动的示波器。
参数:
示波器使用最高采样率 500KHz。
模拟带宽:探头 x1 大于等于 250mV/DIV,探头 x10 大于等于 2.5V/DIV:100KHz。
显示:    3.2 寸 TFT LCD 480x320,16 位数据口。
                水平 16 格,一格 25 点,一共 400 点,存储深度 4000 点。
                垂直 10 格,每格 25 点,一共 250 点。
时基:1-2-5 步进,50s 20s 10s 5s 2s 1s 500ms 200ms 100ms 50ms
                                  20ms 10ms 5ms 2ms 1ms 500us 200us 100us 50us
垂直幅度:探头 x1:    10V      5V    2.5V    1V    500mV    250mV    100mV    50mV/DIV。
                    探头 x10:100V    50V    25V    10V        5V        2.5V          1V          0.5V/DIV。
最高输入电压:探头 x1:  ±50V,探头 x10:±500V。
触发模式: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触发方式:自动、标准、单次。

上图:

    一块板子,连接电脑,也可以使用虚拟示波器功能,具体使用方法见说明吧。
我用来测试一下,PT2262的发射波形,连接一个无线接收头,然后数据线连接电脑,
打开STC ISP 6.9H,简单设置一下,一个示波器就能用了。

显示的总波形:暂停以后还可以使用右下角的方向键左移右移查看波形。

调整时基还可以放大波形:

利用垂直标线功能很方便的计算时间:

带TFT驱动的源代码包含使用说明电路原理图使用视频下载地址:http:
纯虚拟示波器的源代码:http:
windows10以下系统需要的STC USB SERIAL驱动:

网友A:
提醒下,下载扣币。
建议一下,发网盘链接

网友B:
LCD用的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下载扣币。
建议一下,发网盘链接

楼主上面的链接不用M币,是官方开源链接。

网友:
有这个可以修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用的什么型号的呀

480x320 3.2寸TFT LCD 的基本驱动程序,控制器是ILI9481BDS.估计是老梁自己做的转接板,可以尝试使用别的TFT屏幕。目前正在尝试当中。

网友:
板子在哪里买的?没看到有购买连接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过得先安装c251

网友:
已经下载收藏,谢谢楼主分享链接!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链接! 学习一下  很实用

网友:
等待楼主确定屏幕驱动

网友:
开源示波器, 还是安富莱做的比较有样子

楼主:
屏幕找到了,需要的直接去买 ILI9481驱动  的那个
【某宝】https://m.tb.cn/h.UYUVhwk?tk=q3zu2wMnkWp CZ0001 「3.2寸高清TFTLCD显示屏 直插ARDUINO MEGA2560板 320*480点阵彩屏」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或者搜索:
3.2寸高清TFTLCD显示屏 直插ARDUINO MEGA2560板 320*480点阵彩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找到了,需要的直接去买 ILI9481驱动  的那个
【某宝】https://m.tb.cn/h.UYUVhwk?tk=q3zu2wMnkWp CZ00 ...

感谢 ,买个屏来玩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找到了,需要的直接去买 ILI9481驱动  的那个
【某宝】https://m.tb.cn/h.UYUVhwk?tk=q3zu2wMnkWp CZ00 ...

楼主的pcb文件开源不?官方是PDF格式,想扩展一下那个五向按键。

网友:
买个屏来玩一下试试

网友(2022-10-08):
您用的什么电池  电压是否高于单片机运行电压2.95V  您单片机有接显示屏吗?如何知道单片机是否开机,用的什么读卡器 读卡器天线是否够大?

网友:
没有M币 回不了消息 可加微信wy39783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