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这种水龙头 怎么拆开?

楼主(2022-09-02):
蓝圈处    手柄怎么拆卸?

有研究过的吗

网友:
把柄正对的另一侧有个塞子,撬了就可以看到洞里的的固定螺丝

网友:
同问,我正想了解,有点滴水。

网友:
常见上下两处,
上:一般会有红蓝双色,标识冷热的凸起。
下:其实和上面一样,只是一个塞子。

网友:
这种一个混水的挺麻烦,我家里用的龙头都是冷热水分开的,维修更换都方便

网友:
一般是拔下来吧?

网友:
操作把手旋开,中心孔中有一尖头螺丝,旋开,就可以拔出。

网友:
拧掉把手,里面有顶丝

网友:
箭头处有个塑料帽扣下来,里面有个顶丝,用改锥拧下来,就可以拿下手柄了

网友:
一般是开关把或者对应出可以旋出,再用起子旋出开关帽,换新后,返顺序装回即可

网友:
找到锁紧顶丝,很容易拧下来。

网友:
3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
图上这种,是在把手棍对向,也就是台盆一侧有给塞子,打开塞子可以看到一个顶丝,有可能是一字的有可能是内六角的,送了就可以将把手拿下来。

网友:
8楼回答正确,箭头所指处有一个塑料标贴,把标贴扣下来,后面的你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看图,这两步做完,后面就简单了

网友A:
先下后上

网友:
都是高人呀。这种形式的很少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下后上

朋友!图片编辑用什么?这么正规!

网友:
简单的说就说开盖拧螺栓

网友:
开关把手的小圆棒拧下,转开关到一个位置就能从洞洞里就能看见销钉螺丝,用小一字螺丝刀插进去拧。前几天刚修过这样的笼头。记着小棒棒螺纹上点油,有时锈蚀难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