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铅酸电池充电器拆解测试

楼主(2022-09-02):
每次出差个半个月以上,小车停着电瓶亏电两次,买这12v充电器救回来两次,毕竟4年了,之后还是换新电瓶了。这个拆开研究一下,看是否如标示参数合格。
主芯片DK124,规格书标最大24瓦,典型应用18瓦,外壳标输出2-3A显然虚标!
电量指示八脚芯片没有标识,估计专用芯片或是单片机。

楼主:
1A负载下电压降为13.7V,1.5A负载下电压为10.68V,除开损耗效率,应该是按18瓦设计。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这个充电器充汽车电瓶,就是浮充状态,几百毫安,要长时间持续充。

网友:
这个充汽车铅酸电池电流太小.

网友:
便宜无好货

网友:
用淘宝30块钱买的dc调压模块充电都比这个好用……

网友(2022-10-14):
找个电脑(液晶)显示器电源调到14.5伏,串联一个12伏刹车灯泡。充汽车电瓶(45Ah)挺好用的。

网友:
若是有能力的话,用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改成12V的,效果可能比这种更好些。电动车充电器必竞具有三段式充电模式。

网友:
之前我也关注过这款12V充电器,但一直不知内部情况,没有下手。如今看了楼主的拆解,了解了情况。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要是按电路板大小设计外壳,还方便携带。
为了外观唬人,就像无线路由器一样、恨不得一圈都插满天线(还有假天线)都是一个这个套路。

网友:
淘宝120块买了一个,感觉一般。不晓得哪种好用一些。

网友:
看到这个容量显示方式,应该是通过电压检测,因为 不知道你的电池到底是多大的,所以这个充电器连恒流模式都没有,如果初期电压异常低就过载了。

网友A:
最近由于**的原因,没有出差也十多天没动车了。对电瓶的担心与日俱增,正在考虑用大号充电宝给电瓶补电呢。也不求什么三段式,能13.8V浮充就不错了。

网友:
对修复形标注不感兴趣

网友(2023-01-06):
应该是给单个12V铅酸电池充电用的,输出电流真有1A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A:
最近由于**的原因,没有出差也十多天没动车了。对电瓶的担心与日俱增,正在考虑用大号充电宝给电瓶补电呢。 ...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没有考虑加一组超级电容。6串的那种,直接并电瓶。冬天打火的话,秒启。电瓶放置1-2个月,只要有虚电,一样秒启。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能改成12伏的,但电流比较小。

网友:
这个给120a电池充电也可以的,就是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