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人玩过MAP1002开长江颗粒没

楼主(2022-09-02):
刚开始还能有进度条后面直接变这样了,死活怎么弄都不行,气煞老夫

网友A:
工具发来我帮你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发来我帮你研究一下

数码之家有

楼主:
不能开卡却能跑RDT模式,真是吐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开卡却能跑RDT模式,真是吐血了

preformat mode选的不对吧,参考一下下面这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09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ormat mode选的不对吧,参考一下下面这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没用,试过了

网友B:
是不是颗粒不行,容量开小点试下

网友A:
给我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颗粒不行,容量开小点试下

跑了下RDT,还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颗粒不行,容量开小点试下

跑了好几次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看看你的设置

各种都尝试了哎

网友C:
没玩过,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坐观

搞不定,换了主控连CE也不正常了,拆弹到别的地方又是正常的,可能设置上有点问题,那个Keep TMC不能√,可惜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