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这种卡子叫什么网上搜不到

楼主(2022-09-02):
偶然在都有看到的,怎么搜都搜不到这种卡子

网友:
反着的叫做 骑马卡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老美的玩意吧  感觉咱这不好找

网友A:
有类似的
关键字 『扎带固定座』

网友:
我们是塑料的,没铁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个管卡座加个铁扎带吗,有的是。

网友:
感觉这不好找

网友:
挺不错的。
顶上去,等答案。

网友:
直接上照片搜不到吗?

网友:
这种应该是水管固定座。

网友:
水管卡?还有上扎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类似的
关键字 『扎带固定座』

扎带固定座都是塑料的啊,没找到铁的

网友:
304固定卡扣

网友:
线卡或者叫管卡。某宝上可以搜到类似的款,不锈钢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