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制作个1米*1.7米实木读书桌

楼主(2022-09-02):
去年8月就裁好了板子,结果等了一年终于可以制作了.。。

松木指接板是1.2米*2.4米的,我的书房放1.7米+5把椅子正合适,就裁长度1.7米吧。当时手工喷漆打磨都完事了,就被领导叫走过暑假,然后就回鄂尔多斯了,直到现在才回呼市继续开工

4*6木方子做横梁与腿

切割,固定45°方子

没有电圆锯,就用角磨机+木工锯片

角磨机速度太快,上次做的调速插座很好用

电刨子刨平用

用5*13螺丝固定,电刨子找平

就是一顿干。。。

用修边机把棱角做弧

做弧完事

把所有能碰到的地方都做弧倒角

台钻打孔

角磨机+调速器打磨

打磨光滑

螺杆固定

把多余的切割掉

角码固定台面

固定好后的样子

台面直角做弧

开电线孔

开好孔,安装成品盖

桌子高度70cm,适合小朋友们阅读。这个尺寸可以做7个小朋友,但是我家的习惯不好,总喜欢占很大位置放很多书或者玩具,所以还是把空间留出来把。。。。
桌子应该再放一根横梁,等过几天给次卧做床的时候再买几根方子再加吧

网友A:
桌面最好再厚一点,4cm比较合适。
腿用方管钢或铝合金腿更好。
可以加横档。当然了,手工的精度够高,可以不加。

桌面加一层磨砂的薄膜,小朋友用起来铅笔小刀难免乱划。

网友:
我来看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最好再厚一点,4cm比较合适。
腿用方管钢或铝合金腿更好。
可以加横档。当然了,手工的精度够高,可以 ...

说起划桌子,真的,真的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最好再厚一点,4cm比较合适。
腿用方管钢或铝合金腿更好。
可以加横档。当然了,手工的精度够高,可以 ...

你说的对,我第一次做没经验,争取下次装修买点好材料

网友:
桌子下面不增加些抽屉什么的么?

网友:
这手艺真不赖,工具真全,活也干得漂亮。

网友:
感觉这个桌子的比例怪怪的。

网友:
改名吧,叫亲爱的木匠得了

网友:
膜拜  工具齐全  手艺更佳

网友:
工具挺齐全啊。

网友:
木工活做的挺漂亮,工具全手艺精

网友:
lz家工具真全,连台钻都有!

网友:
总感觉桌子不是太结实呢?

腿太细了?

网友:
能做出这木工活很强 啊,可以去宜家看看他的板式家具的构造,有些设计比较巧妙呢

网友B:
桌子宽,而腿太细了,又没有拉筋,不安分的小盆友推来推去的,肯定会出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子宽,而腿太细了,又没有拉筋,不安分的小盆友推来推去的,肯定会出叉子。 ...

对,等过几天做次卧床的时候我再买几根方子做拉筋

网友:
腿太细了可以加横档

网友:
用这种方子做桌腿,不太稳当吧。得加固加固。或者多加几个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