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静默期间,义务维修志愿者大白的格兰仕G90W25微波炉,让他们吃上一口热饭

楼主(2022-09-02):
如题,前几天,本地出了中高风险,于是乎,静默状态,7天捅了8次嗓子,真快出茧子了。这个格兰仕G90W25微波炉是志愿者大白们热饭用的,结果用着用着屏就灭了,无法操作了。本地售后也全部未上班,只好找鄙人来维修一下。说实话,我也没有微波炉的配件,只能先看看再说了。拆开一看,真想吐槽一下,一个微波炉,搞得那么复杂。又是开关电源,又是单片机,触摸按键,液晶屏什么的,里面的辐射那么强,能用得久才怪?
好像跑题了,赶紧回来。检查了一下,发现只是液晶屏不亮,按操作键还是有声音的,看来单片机应该基本正常。把屏组件单独拆回,一个12V的开关电源+主板+屏。分解开来,测量屏的背光不启动,一般是一个5脚的PWM芯片,其4脚为ON/OFF,正常应为高电平,结果却是低电平。是接到旁边一个NPN管的C极,测其B极为高电平,再向前查,到单片机了。搞清楚原理了就好说了,这个信号应该是待机信号。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把这个三极管的B极接地,让其C极总为高电平,这样只要一上电,PWM芯片就有输出,背光也就亮了。作为应急维修,缺点就是失去待机熄屏功能了,不过总算能用了。

后面还想吐槽一点,这个微波炉的菜单里的功能简直强大的不要不要的,各种婴儿食品,各种美食做法一应俱全,真是眼花缭乱,不知道用户真正能用上的有多少?

网友:
感觉挺好的这微波炉

网友A:
这样就能把200元的成本卖到2000元了

网友: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呢,是你在小区里面,挂家电维修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能把200元的成本卖到2000元了

你知道得太多了,啪!!!

网友:
带屏的就是这点不好,一点小问题就罢工了。

网友:
3楼正确,要不咋赚钱?

网友:
不锈钢内胆,好评。

网友:
义务维修,挺好的志愿者。话说,我也曾经当过几次,不过大妈们拿来的几乎都是豆浆机、唱戏机,象这样的大件很少。

网友:
这个微波炉看着还可以

网友:
越简单的越耐用

网友:
像这样的公用品就该买最基础的机械款 皮实耐艹

网友:
挺高级啊,还是触摸屏

网友:
还是旋钮式的耐用,很多那种薄膜键盘的久了就失灵,干嘛不做成触摸的,是不是有微波干扰

网友:
看着论坛,修着电器,喝着啤酒,这个惬意劲,胜过活神仙了。

网友:
看这个触摸控制屏,这个微波炉应该是个高级货。

网友:
看来是32位机,还带有系统,说不定还是安卓。

网友:
我们大西安前些天连着捅了十来天

网友:
整复杂了,旋钮的就挺好,老家一台,出租房一台,目前还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