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自已家的科龙挂式空调,解决内机漏水问题,又省了100块

楼主(2022-09-02):
如题,2018年春季购于JD,因本地不是特别热,所以这几年用的也不多。今年众所周知的原因,天气出奇的热,于是用的比较频繁。结果一天晚上发现内机开始漏水,4年多了,已过保了,找了一个维修空调的,维修费要100,在网上查了一下,说什么的都有,多数都说是排水管堵了。
从未修过空调,为了省这100块,只好自己试试了。倒是比较好拆,只要胆大心细就可以了。拨出冷凝管,一管的水直接流了出来,看来真的是有点堵了。于是找了条装监控用的室外二合一网线,这线软硬适中,顺着管路穿了出去,捅了几次后,感觉顺畅了,应该是通了。后来发现我这管,是引入到室外的雨水管的,中间有个小弯,这样就免得顺着楼向下滴水了,可能就是这个小弯有杂物堵了,如果是直接垂下的,应该不容易堵。

网友:
这空调新的吧,真干净

网友:
拆壳子费点劲,就当锻炼了

网友A:
这接水槽泡沫的?就离谱,还是外面覆盖了一层?

网友:
话说,科龙是6年保的

网友:
既锻炼又省钱,多好!

网友:
感觉科龙温控有点问题,忽冷忽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接水槽泡沫的?就离谱,还是外面覆盖了一层?

看接头应该不是泡沫做的接水盘,应该是保温的,防止外壁生成冷凝水,室内滴水的

网友:
我的也是漏水,安装的师傅不注意细节,出水的那头高了一点

网友:
久病成良医

网友:
不错,能拆成这样说明艺高人胆大

网友:
以后还能省清洗空调的钱

网友:
好在室内机问题。父亲遇到过另一间出租楼房,新科空调室外机启动电容故障。想修的时候,几天后租房客户又装了一个廉价空调,担心室外机质量差脱落。

网友:
厉害,自己动手修空调。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外壳拆的彻底,空调挺干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接水槽泡沫的?就离谱,还是外面覆盖了一层?

仔细看,是接水槽外面又加了一层泡沫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