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锅盖把手坏了,谁 自己做过?

楼主(2022-09-02):
之前自己做了一个木头的,寿命太短了,大家有么有自己做过,用什么材料?我在网上看见有人用瓶盖,我觉得也用不上。

网友:
我用聚四氟乙烯(塑料王)做过一个,白色的,用了很长时间,直到锅被淘汰也没有坏。

网友:
1元一个的事

网友:
用塑料棒车一个啊。

网友:
我家的用2.5mm的双塑铜线绕做的,耐用,也隔热。

网友:
淘特,pdd什么的几毛一块钱一个的,就不费那个心了吧。要不就得黄铜紫檀,雕龙刻凤才靠谱。

网友:
瓶盖好,取材方便,做过好几个了……

网友:
网上很多的而且很好看,颜色也搭配

网友A:
五金店里不锈钢的锅盖把儿大概2元一个。

网友:
买—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金店里不锈钢的锅盖把儿大概2元一个。

烫手,紫薯布丁。

网友B:
不锈钢螺丝加木棒,简单可靠不烫手

网友C:
尼龙棒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棒做一个

我想过,家里尼龙棒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螺丝加木棒,简单可靠不烫手

之前就是,开裂了

网友:
地摊那些锅把手也还可以用,不锈钢的就是有些烫手!

网友:
304的 不锈钢 吊环。

网友:
某宝淘一个电木的把手就行了,金属把手容易烫手。注意紧固螺钉要用不锈钢或者铝质螺钉,普通铁质螺钉容易生锈,锈渍黄水掉进锅里就不合适了。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一两元钱就能解决的事,非要折腾自己,闲得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