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淘了个索佳尼对讲机SOZANY S-UV90,求写频软件

楼主(2022-09-02):
淘了个对讲机对讲机SOZANY S-UV90。频率uv双段。136到174和400到480.正常。里面设置没恢复出厂设置选项。然后我按着底下带颜色的按键开机。关机开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v段还是136到174。u段没了,变成了200到250。。。。。。怎么都搞不回来。而且发射接收还都正常。包括200到250段。用另一个宝峰的扩频机测试过。现在想恢复400,480频段。搞了一下午,没找到写频软件。麻烦万能的坛友给搞个。厂里的机子用的都是u段。

楼主:
步讯的x uv10d也行。让我试试。有步讯的写频软件的可以让我一个一个试试。宝峰的全试验完了,不行

网友A:
适用于多种对讲机车台的开源写频软件-Chirp

https://www.cyqsd.cn/8166.html,你试试这个
适用于多种对讲机车台的开源写频软件-Chirp(简单汉化)推荐一个很好的写频软件,为电台设备写频的开源软件真的是屈指可数,一般都是电台厂商拿出来的,需要购买授权或者什么其他的渠道才能得到,这为很多的用户写频带来了不便。看官网的介绍Chirp本身也是宝峰赞助的,感谢。
  • 国产对讲机的话更多的可以直接使用里面的建武的型号的设备来写频,就是要注意下是U高还是U低的。
  • 宝峰UV5R VHF 136-174MHz 可扩频为 VHF 128-177MHz ,UHF 400-520MHz 可扩频为 UHF 383-569MHz,固件版本号为BFB291以后的机器是一定几率扩到200兆段
  • 八重洲的车台比如FT-7800可以直接写频(官方的写频软件要美刀买,虽然是手置频,但是为了方便还是想要写频)
  • 更多支持的设备可以看官方提供的页面:https://trac.chirp.danplanet.com/chirp_daily/LATEST/Model_Support.html

LOGO是个串口,外加文字。简单直接。。
使用方法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要是晒图,使用上很简单。一般和原机的写频软件使用流程上面没有多大区别。界面是使用的pyGTK,用着稍微有那么点不自然。

先选择串口号和设备厂商和型号。波特率会自动设置。

会提示要进行的操作,有关机写频的,也有开机写频的。这个没提供语言文件,就暂时没有汉化了,这个一般也能读懂吧。

如果一切OK就能够读出来设备里面的储存的信息。

具体的下载就移步到官网下载了:
下载页面:https://trac.chirp.danplanet.com/chirp_daily/LATEST/
https://chirp.danplanet.com/projects/chirp/wiki/Download
简单的汉化文件使用流程在程序根目录的locale目录下新建zh_CN/LC_MESSAGES目录。看起来是下面这样的。

将最新的汉化文件CHIRP.mo拷贝到该目录下。
如果想要修改我的翻译或者重新翻译可以使用Poedit来做。更多的是希望这方面能有更多的开源软件来方便大家。一个老版本的汉化文件在论坛的。
汉化文件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qTbxMDaY_MBclcIyUcFrjA 提取码: 43k6
Google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yqsd.cn/8166.html,你试试这个
适用于多种对讲机车台的开源写频软件-Chirp(简单汉化)推荐一 ...

试过了。不行

楼主:
附上图片。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yqsd.cn/8166.html,你试试这个
适用于多种对讲机车台的开源写频软件-Chirp(简单汉化)推荐一 ...

非常感谢。
今天网上买的编程器到了。拆掉对讲机的24c32芯片。读取,往下查找。发现频段是明码136到174  200到260,直接把26改为了57.写芯片装机。一切正常。现在频段136到174  200到570。问题解决。

楼主:
已解决今天网上买的编程器到了。拆掉对讲机的24c32芯片。读取,往下查找。发现频段是明码136到174  200到260,直接把26改为了57.写芯片装机。一切正常。现在频段136到174  200到570。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