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我的电子锁和门禁系统上,有没有无线,蓝牙或者wifi 模块

楼主(2022-09-02):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电子锁和门禁系统上,有没有无线,蓝牙合作Wi-Fi模块

电子锁和门禁系统的图片,分别如下

网友A:
以目前看到的结构,没有蓝牙或者无线,只有有线,

网友B:
那个蓝色带条码的小板子反面可以看下,如果是这个就是了,不是就是没有了。

网友C:
微耕的控制器,没有蓝牙和无线的。看了半天,真不知道这门怎么开,出门按钮,读卡器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耕的控制器,没有蓝牙和无线的。看了半天,真不知道这门怎么开,出门按钮,读卡器都没接。 ...

请问一下,这个电机锁的电路板上,有没有无线或者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蓝色带条码的小板子反面可以看下,如果是这个就是了,不是就是没有了。 ...

这个电机锁,有无线连接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目前看到的结构,没有蓝牙或者无线,只有有线,

电机锁的电路板上,有相关无线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