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交、直流电压档故障

楼主(2022-09-02):
量直流电压不准,交流电压在0一320v之间跳,其他档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万用表是南京天宇的,建议不要花力气去修理了,直接报废。这种老式 3位半 手动 数字万用表,闲鱼上有的是,就20~30多元到手。

楼主:
请老师指点一下,怎么修?

网友:
返厂维修或换新表。已超出你的动手维修的范围。

网友:
这个问题,取样等外围和芯片都有可能有问题,还要看电路,最大可能是取样部分

网友:
过载保护了?

网友:
首先看看转盘下面的铜弹片接触的好吗?

网友:
  先目测有某件烧了

网友:
最大可能是取样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