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XR充电后不开机

楼主(2022-09-02):
苹果XR充电后不开机
说是充电1个晚上后,不开机,拆开检测发现电池没有电,用电源激活电池后,又保护了,发现主板短路,只能给维修手机的朋友,发现是充电管坏了

XR

XR

拆开屏幕

检测电池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定位问题还是专业维修的比较厉害

网友:
是不是用了山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定位问题还是专业维修的比较厉害

主板问题还是给师傅维修了,等下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就不合适了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