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空气炸锅报废了

楼主(2022-09-02):
小熊空气炸锅,控制单元使用的是单片机这该死的单片机真令我无奈。
这个单片机的程序在编写的时候他的按键提示音设置过小,小到连蚊子的声音都比它大,连电了导致单片机直接挂了,报废了

这个芯片基本上是买不到,有的挂着链接但是没货。就算买到了也没有固件,这台空气炸锅面临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控制电路板,但是是否匹配也成问题

网友:
现在的家电产品坏了维修换板是最简单有效的,就是比较坑

网友:
连电了是啥?
给蜂鸣器装一个功放

网友:
没程序的单片机最麻烦

网友:
大工业,快消费世代,坏了扔

网友:
致电厂家,看能不能买个配件.

网友:
做成了快消品,就不给你轻易维修机会。

网友:
这也能坏了?我的空气炸锅都是用久了烤盘镀层脱落,买个烤盘好几十,买个锅才一百多

网友:
以后电器修理要淘汰了,

网友:
直接换个机械定时器就行了,还要什么单片机

网友:
拿stc飞线自己写一个

网友:
换个通用版,

网友:
维修员技术水平需要提高……

网友A:
上面的胶如何处理的

网友B:
直接和售后联系,一般售后有芯片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胶如何处理的

用电烙铁直接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和售后联系,一般售后有芯片和固件

问过了,需要返厂进行维修,这部分配件不单卖

网友:
没看懂咋弄坏的,是要修理的时候突然通电了烧毁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