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56G MLC U盘的稳定方案

楼主(2022-09-02):
要帮朋友做个256G的MLC U盘,稳定第一,速度不太重要,不要固态U盘。

没做过这么大的U盘,一般这么大我都用2242+固态硬盘盒了,求教一下大家。计划3267AE或903,903相对好办,但3267AE优先,求推荐个方案,最好有成功案例。

网友A:
256也不大啊,我的903和2246xt都是512的,个人觉得2246的毕竟速度过快对颗粒要求太高,稍微有点问题就够受,纯粹存储文件,903就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也不大啊,我的903和2246xt都是512的,个人觉得2246的毕竟速度过快对颗粒要求太高,稍微有点问题就够受 ...

256G U盘还不大,不是固态啊。我手里的U盘顶多16G-64G,实在没那个需求。903多少有些掉盘案例,温度也比较高,3267可以的话优先,但是4CE比较难选。

网友:
903其实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
256g个人认为2246xt合适

网友:
,不是固态啊

网友:
固态不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6G U盘还不大,不是固态啊。我手里的U盘顶多16G-64G,实在没那个需求。903多少有些掉盘案例,温度也比较 ...

要做256G的3267那就找东芝 闪迪 1EFX 1DFX这些 当然L06b也能做

网友:
3280+15177(15139) 128G

网友:
903加双15139-128,配CNC外壳

网友:
3267+29F02T08SCMFP

网友B:
如果优先3267的话,稍微放宽一下条件3268M可能会更好弄,毕竟支持8CE。
不过我自己会选择2246XT/PS3111的固态U盘,其次会考虑32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优先3267的话,稍微放宽一下条件3268M可能会更好弄,毕竟支持8CE。
不过我自己会选择2246XT/PS3111的固 ...

是,我也觉得128以上还是固态。3268的4cex2,不知道搞死了多少人,还是算了。

网友:
最稳定的方案应该是3267ae+英特尔29f02t08scmfp,这个是L85c的颗粒,速度不快,但是颗粒比较耐磨,单颗256g 4ce,如果考虑速度也可以使用3280+L06b,英特尔和镁光都可以,镁光的nw820单颗128,可以双贴,nw821单颗256,也可以双贴,英特尔的颗粒便宜点,镁光的贵一点,nw821是单颗256,可以直接单帖3281

网友:
3267贴l06b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56G U盘还不大,不是固态啊。我手里的U盘顶多16G-64G,实在没那个需求。903多少有些掉盘案例,温度也比较 ...

行吧,你非要3267的话,那就因特尔的4ce的l85,或者镁光的4ce的l06,我这俩256的一样一个,稳是稳,就是写入慢

网友:
3267的256G方案,可以选11楼的方案,个人做过,速度够用,寿命够长,也够稳定。如果用IS903,速度会更好一些,可选的方案也更多一些。

网友:
1、论经济性平衡实用性,推荐is903-0dfkx2  、3280-0dfk或15177-128x2,2、论可靠性、算力算法平衡经济性,推荐2246xt-0dfk或15177-128x2.

网友:
256G还是上个46xt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答复,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