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台很不友好的路由器:兆能M2升级运存、加装USB供电、固件刷机

楼主(2022-09-04):
RT,这个路由器是我之前在咸鱼淘的,放了很久才拿来用,但是这个机器吧,对新人来说非常不友好(就是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受害者,兆能 M2,主控是IPQ6000,交换机芯片是QCA8075,配合两个外挂的QCN8051,QCN8052

一个负责2.4G,一个负责5G,2.4G没什么用,用50欧姆的电阻短接了,后面会直接关闭该信号的。
这个机器为了控制成本,使用了分体式网络变压器。
可以去看我旧帖子的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249-1-1.html

咸鱼上一堆人在卖的机器,价格在130左右(非改装机),
我买的就是非改装机,我对于我的技术很自信。是的,就是这样子豪横,但我也没有想到会阴沟里翻船。

先上图,更换一颗1GB的DDR3L内存颗粒,这里有个坑,那就是它的封装焊盘是不兼容宽体的颗粒,只能凭借感觉来对准焊盘
该颗粒为MT41K512M16HA,是一颗1GB(8Gb)的运存
颗粒容量为512*16bit=8196bit,换算下来就是8196/8=1024Byte,就是1GB,
注意了,不是什么颗粒都可以的,原机上面的是256MB的16bit的颗粒,所以,更换的颗粒也要是16bit的,不然不能启动的!

数据手册我放在这里了,有需要的可以拿去看

然后就是加装USB供电电路了,我用的芯片是拆机的MP1652芯片,这种芯片的封装是sot563封装,非常的小我找了个替换的芯片,拓尔微(TMI)的TMI3258,性能比我拆机的mps性能强一点在芯片介绍的最后几页有反馈电阻给出,非常的友好!但是这个机器的电阻电容都是采用了0201的封装,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友好,本身就近视,难受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电感推荐型号是WHC0530-4.7uH

改装的最后,就是装机了,装上铜柱,盖上原装的散热片,就这样吧。接下来就是软件部分了,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搞软件,但还是想要学习一下的。

补充内容 (2023-2-16 11:47):
请打开》只看作者功能,可看到DC-DC电路详解与USB3.0信号补全

楼主:
第二部分就是软件折腾了,对于我种小白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但不过,还是比较顺利的。首先我们需要刷过度文件,然后备份ART无线校准文件。
先下载我分享的文件,解压https://share.weiyun.com/MS8I64VU

这个固件是我花费50块钱进群才获得的,现在我无偿分享给大家,里面有不带WIFI的openwrt固件,也有带WIFI的openwrt固件。
在这里我就不放群号链接了,大家玩的开心就好,末尾有对于这个带WIFI固件的一点吐槽,这个很重要

先登录兆能M2的后台,登录地址是192.168.1.1,登录账号是root,密码是默认的admin,
选择高级设置,再选择升级固件,取消勾选保留配置,选择上传固件,选择op过的里面的openwrt-ipq60xx-generic-cmiot_ax18-squashfs-nand-factory
然后直接上传,等待重启,之后就会进入openwrt的界面。

然后登录地址变为192.168.1.1     默认密码是password,
后台可以登上后,打开MobaXterm_20.0汉化软件 准备登录刷uboot固件
打开软件后点击会话,然后ssh  远程主机填192.168.1.1 然后勾选好的
进入界面后输入root    密码是password
登陆后输入cat /proc/mtd查看分区,然后把有ATR的分区备份出来(无线信息,防止变砖没有无线信息恢复)

我这里是mtd15,所以输入命令:dd if=/dev/mtd15 of=/tmp/mtd15

然后打开WinSCP-5.19.5-Portable软件,文件协议填SCP  主机名填192.168.1.1
用户名root 密码password 登录到路由器的分区里面

在这个分区里面的mtd15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刚刚备份出来的ART无线校准文件,一定要保存好,这个非常重要、

我这个机器已经改了内存,需要把内存cdt文件对应文件复制到tmp,我的是1g所以选1g的,不改内存跳过(改好颗粒能开机开机才能刷)
刷openwrt最起码需要512MB的运存,不然会直接变砖!

然后返回MobaXterm_20.0汉化软件

假设我这里cdt在mtd10和mtd11 我改的是1g的颗粒那么就输入:(一个命令一行)
mtd write /tmp/CDT-1G.bin /dev/mtd10
mtd write /tmp/CDT-1G.bin /dev/mtd11

它会类似这样子提示正在写入到对应的分区中
然后输入reboot重启,等待自动重启
登录网页端,看看内存识别成正确容量没有(没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按照上面的步骤与方法,继续吧uboot文件里uboot-cmiot-ax18-mod-partition复制到tmp
还有扩容文件ax18-mibib复制到tmp,,复制上传完了以后回到MobaXterm_20.0汉化软件输入cat /proc/mtd查看分区。

可以看到我的分区文件MIBIB在mtd1 而uboot文件APPSBL则在mtd13和mtd14
所以分别输入
mtd write /tmp/ax18-mibib.bin /dev/mtd1
mtd write /tmp/uboot-cmiot-ax18-mod-partition.bin /dev/mtd13
mtd write /tmp/uboot-cmiot-ax18-mod-partition.bin /dev/mtd14
最后关机,按住复位键开机可以看到有一个灯在闪,等他不闪后松开复位键。

在电脑打开更改适配器选项

右键你链接路由器的网卡点击属性面板

将其配置如下图所示

确认后关闭
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浏览器推荐ie)

点击浏览选择需要刷的固件,有wifi和无wifi版本
在这里我刷带WIFI的版本固件

然后点击Update firmware,等待自动重启,一般是10分钟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耐心等待即可

直接点击登陆即可

点击备份与升级

点击执行,等待自动重启,这样子固件就刷好了,,
然后等待它自己重启几次就ok了。

这个固件没有硬件转发,实测下载速度到了700Mbps就上不去了,上传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WIFI驱动也有问题,怎么跑都跑不到150Mbps以上,想刷固件的需要慎重考虑

PS:我已经验证过了,兆能M2的USB3.0接口,补上电阻电容,怎么样测试最终只能协商到USB2.0的速度,实际能跑到40MB/s的速度
验证方法:登录终端后台,输入root按回车键进入系统的后台,

插上USB3.0的U盘,然后输入lsusb -t命令,显示如下
显示U盘的协商速度为480M,也就是USB2.0高速模式

这个问题,硬件上已经无法解决了,要不是线序错了,要不就是固件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1-19 17:41):
USB3.0的线序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具体的看我153楼的回复,有接法,检测办法!!

补充内容 (2024-4-29 11:20):
微云链接被吞了,投诉了腾讯,补:https://share.weiyun.com/MS8I64VU

楼主(2022-11-09):
这就是dc-dc部分的电路详解了。。。。。。。。。下面是USB接口的详解。。。。。。。。。。。。。。。。

补充内容 (2022-11-18 09:13):
这几我也拿了几个机器自己改改,发现了一些坑,在这里简单说说:第一个,就是这个M2的SOC非常容易虚焊,是晶体管与基板之间的虚焊,我买了三台机器,两台都是SOC虚焊了,热机可以正常启动,冷机直接挂了,加焊无果,放弃治疗了。其次,,我在备份flash的时候,无意间弄坏了一颗flash芯片,去万能的某宝也买不到一模一样的,有类似的1.8V低压的SLC flash芯片,价格也是贵上天了,接近40一片啊!!!!!!!!!玩这种机器的一定要注意做好散热措施,要不然SOC分分钟挂给你看!!!

楼主:
最新的结果,线序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只需要把左边的线飞到右边就可以了,注意组内不得交叉!!那两个电容是0.1uf的。。
实测USB3.0接口的读写速度满足千兆网络!!!

还支持USB3.0的HUB!!!
屏幕截图 2022-11-19  屏幕截图 2022-11-19  屏幕截图 2022-11-19

网友A(2022-09-04):
看不出那里像新人。

网友:
真是麻雀啄了牛屁股,雀食牛逼!

网友:
那里像新人,高人能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那里像新人。

软件像个新人,好多都是百度来的

网友:
这个真的是高手了。

网友B:
新在哪儿呢?新在哪儿呢?活脱脱一个老油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在哪儿呢?新在哪儿呢?活脱脱一个老油条了

我玩硬件很久了,软件还是头一回

网友C:
一直以为能跑U3的速度,结果是U2

网友:
很厉害的折腾

网友D:
能换内存的都是大神级别了,何不直接将flash拆下来刷bin呢?简单快速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换内存的都是大神级别了,何不直接将flash拆下来刷bin呢?简单快速哈哈哈哈 ...

因为没有编程器啊,好贵不舍得买,日常压根用不到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以为能跑U3的速度,结果是U2

太失望了,折腾完了,这几天越来越失望,WIFI慢的不行,日常跑百兆的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编程器啊,好贵不舍得买,日常压根用不到编程器

为了换bga,我专门买了热风枪;为了刷机,专门买了编程器;为了换大电视,能修的老电视都扔了,好像达到目的了,就是有点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换bga,我专门买了热风枪;为了刷机,专门买了编程器;为了换大电视,能修的老电视都扔了,好 ...

我没有那么多的东西,编程器还是太贵了点

网友:
像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
楼主这太强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