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电扳手轴承坏想换但齿轮拆不下

楼主(2022-09-02):
火烧了,但还是下不来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拆

网友:
涂机油浸透在敲一敲

网友A:
第一图看到侧面有一个孔,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沉头螺丝或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看到侧面有一个孔,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沉头螺丝或销?

这玩意大部分都是过盈配合,那个孔多数是安装时排气用的

网友:
看结构似乎可以弄个锥片卡进去

网友:
加热 用盲孔拉马拉
实在拆不下来直接割了  x宝 有的卖换个新的

网友B:
磁钢部分用湿布包起来,做个ZVS高频加热线圈,齿轮放到线圈里10秒钟,一拔就下来了

网友:
要用专用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钢部分用湿布包起来,做个ZVS高频加热线圈,齿轮放到线圈里10秒钟,一拔就下来了 ...

不会做啊!只有燃气枪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钢部分用湿布包起来,做个ZVS高频加热线圈,齿轮放到线圈里10秒钟,一拔就下来了 ...

不会做啊,只有燃气烧

网友:
月经话题了,这个难度主要在于是盲孔

网友C:
用燃气烧是不行的,加热太慢,外边热了里边也热了,还是拿不下来,楼上说的高频加热是个办法,但麻烦。可以考虑用铅浴法,找个小的铁质容器,将铅烧到三四百度,然后将齿轮套浸入铅液内,两秒钟后撬动齿轮套,也许可以拿下来。找不到铅用焊锡也行。

网友D:
用防风打火机烧也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燃气烧是不行的,加热太慢,外边热了里边也热了,还是拿不下来,楼上说的高频加热是个办法,但麻烦。可以 ...

了解了,我想办法,不行找气割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防风打火机烧也挺好用

我用的燃气喷火器,不行不管用

网友E:
用老虎钳的钳口,夹在齿轮与轴承之间的缝隙内,使点劲就退掉一点,缝隙宽了下面再垫点别的金属物,继续如法炮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老虎钳的钳口,夹在齿轮与轴承之间的缝隙内,使点劲就退掉一点,缝隙宽了下面再垫点别的金属物,继续如法 ...

谢谢老铁,已成功拆下,是钳子夹大了缝隙然后卡到齿轮后沿一人拿着转子和钳子一人用榔头砸钳子就一点点下来了,装的时候可以砸进去也可以烧一下一推就进去。

网友F:
这样搞下来轴承差不多也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下来轴承差不多也可以换了

就是为了换轴承

网友:
厉害,学习了!有时间我也拆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