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助焊膏腐蚀性测试

楼主(2022-09-0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5%90%E8%9A%80
自从上次看到这个被助焊膏腐蚀的万用表后,就对我手里的三个助焊膏用钢珠做下腐蚀测试,本想试三天结果忘了一放就一周,最终只有金鸡牌的钢珠周围发绿表面腐蚀变黑,其它两个完好如初

网友A:
金鸡的罐子是神马材质的,居然不被腐蚀。。。

网友B:
我知道金鸡牌焊膏。但问题这个是金鹰牌啊。

这种都要用洗板水原来是天那水清洗的。
而且也不是焊电路板,当年焊接铜板,乐器,水箱也用这个。。。

网友C:
我现在只用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加松香。

网友D:
到底是金鸡还是金鹰?

网友E:
呵呵,我也喜欢用牙签挑焊锡膏

网友:
元件管脚有铜的有铁的,应该试一下焊膏对不同金属的腐蚀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鸡的罐子是神马材质的,居然不被腐蚀。。。

很薄的一个铁罐子,也有腐蚀罐壁上有锈,刚买时候以为商家没保存好

网友:
您家的鸡会飞?这是金鹰。。。

网友:
我的BGA免洗助焊膏也有腐蚀性,  焊铜的多股线, 时间长了就发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金鸡牌焊膏。但问题这个是金鹰牌啊。

这种都要用洗板水原来是天那水清洗的。

搞混淆了,是金鹰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金鸡还是金鹰?

中文字写着呢,金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只用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加松香。

焊接芝麻容芝麻阻类的元件松香就不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金鸡还是金鹰?

是金鹰,金鸡牌鞋油叫惯了,这都是小问题都是飞禽类么,差不多 差不多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松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喜欢用牙签挑焊锡膏

小剂量涂抹用牙签比较方便,有时候也用镊子尖

网友:
金鸡焊膏有两种,一种黑乎乎的与金鹰这个一样,有腐蚀性,还有一种中性的,是黄色的,标称没腐蚀性。

网友:
焊铁用松香不好焊,很容易虚焊,留下隐患。

网友:
很早以前学习电子的时候就被告知焊接电路应该使用松香,不要使用助焊膏,因为助焊膏有腐蚀性,容易腐蚀器件和电路板。所以一直都是使用松香,真没使用过助焊膏。但是在视频中经常看到别人使用助焊膏,以为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助焊膏配方改良已经没有腐蚀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