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可伸缩探针做了一副尖头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2-09-02):
实际自己已经有几副硅胶线的尖头表笔了,今天看到一个闲置的20A胜利表笔,就手痒痒,还是喜欢尖头的,把它干了,用不用再说。

先用角磨机切平
然后稍微凿个坑,便于稳住钻头
钻孔,还是有点偏了,有难度
深度大概三四个毫米
拿出冰箱里的锡浆
涂到孔里边
放入探针,并少许加锡焊住

套上热缩管
这是以前做的13AWG的
这是以前做的14AWG的
还有一副16AWG的拿到单位用了,总体感觉14AWG的线粗细正好,13AWG的有点粗了,用着很重,来回移动有点拖沓
大家都说还是固定的好,改了一下,这样看着行不

网友A:
线才是关键,针的区别不大

网友:
直接焊接尖针就可以了,  伸缩功能不一定用得上

网友:
实战利器啊

网友:
露出来的部分太长了,很容易断的

网友:
太细了,真怕伤到自己啊

网友:
伸缩其实不好用,针是最好的。
有的焊点氧化,有的有防水胶,针可以戳进去。
伸缩的就不怎么友好了。
如果测量220v 伸缩的想着就恐怖。
反正焊接的 建议再焊接一个缝衣针试试

网友:
也喜欢细笔,学习一下,以为是重新做,原来是要重新做。。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打磨尖了~

网友:
针头钻孔,楼主厉害。

网友:
尖头表笔确实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打孔是技术活   尤其是这样的小孔

网友:
表笔尖打孔功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才是关键,针的区别不大

我13、14、16AWG硅胶线的表笔都有,感觉14的正合适,13的有点重,用着不方便。用尖头主要检测贴片元件方便,不在乎那一点点电阻

网友:
很好啊,针尖

网友:
只有想不想,没有做不到。楼主竟然能在那么细的笔尖上打孔,真的很佩服。

网友:
钢针好用,又细又硬,不会断

网友:
笔尖上打孔,真的很佩服。

网友:
直接打磨一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