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U,铝壳大主控制板烧pfc管

楼主(2022-09-02):
拆机后,pfc管烧了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烧了一个,mic4424驱动芯片烧了,驱动电阻都没有坏,更换三个元件后开机又烧这个pfc管,请大师们指点一下什么原因老烧这个pfc管。

网友:
难道你没用灯泡大法?

网友:
老是烧PFC管,得检查下后面的负载和PFC的驱动波形。

网友(2024-09-30):
这个地方坏的很多,基本上修不好,检测驱动电路可能也解决不了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