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紫光颗粒开卡之怪现象

楼主(2022-09-04):
基本情况:紫光S100,群联PS3111主控,自封颗粒(实际intel

相关信息:

现象与问题:系统盘,能识别、能使用,但曾多次出现磁盘占用100%,不响应,强制关机后会不认盘,需要重启多次才能重新认盘进系统
解决措施与结果:
措施:重新开卡、更新固件;
结果怪异!!!  表现为:不短接,开卡软件能够识别到盘(容量、flash ID、固件),但不能擦除也不能开卡(忘记截图);短接(显示20M),开卡软件却不识盘(表现:首页容量空白)另外,目前未见到有修复intel颗粒其它工具,开卡及修复方案只能暂时搁浅

请教有此经历的前辈或是知其然的大佬们,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应对举措是什么呢

网友A:
B16可以开,去仔细看看教程

网友B:
确定可以开的,我开过,而且缓外速度还不错,确定你的转接卡是不是ASM的?

网友C:
看你第一个图是JMS的桥接,JMS要刷无UASP固件才能认PS3111,或者直接换ASM的桥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可以开,去仔细看看教程

谢谢指导,这就去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可以开的,我开过,而且缓外速度还不错,确定你的转接卡是不是ASM的? ...

转接卡是JMS578的,按照您的提示我再试试AS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第一个图是JMS的桥接,JMS要刷无UASP固件才能认PS3111,或者直接换ASM的桥接用 ...

厉害!问题看得真准,我知道该如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可以开,去仔细看看教程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想学习学习,能麻烦给个链接吗

网友:
B16很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019-1-1.html

谢谢“bojipc”分享链接

网友(2023-01-23):
引用 楼主:
谢谢“bojipc”分享链接

请问以下开成功了嘛?能不能带一下路?比如工具的配置方式 和用什么F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