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羽博进军电动车行业?羽博48V10Ah锂电组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03):
同事描述:冲不进电。

电池本体,,

标签。看见羽博我愣了几秒,还凑近确认,确实是羽博。

翻起来。

顶上防伪贴。顺带还有保修标贴功能。底下是压住mos散热的螺丝。

标签已红。

电压比较低。充电没反应。

开壳瞬间涌出来一股锂电内部电解液味道。恶臭,立马丢外面去了

检查。明显有问题了

进水,导致大量电解液残留在电池“包皮”内。导致正负极漏电,长久下来单体过放。锂电内部产生气体,保护阀撑跳开。0v,保护板掉串保护,拒充。

保护板

第三方代工

电芯

13s5p。其中一组整组0v。4颗包皮有电解质残留,1颗外观正常,捅复位保护阀电压2.5。但是捅过的电池漏液,不能继续使用。有害垃圾丢弃处理

漏液细节。最后决定不作维修。报价更换。

网友:
壳体不错,每颗电池都留间距,这样既能防止颠簸时碰撞,也有利于散热,可惜泡水了。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芯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
gphn鹏辉的动力18650电芯

网友:
电芯不太确定品牌    保护板是大力神的    也就中偏低端档次了

网友B:
哎,一个防水都搞不好,就不要瞎造锂电出来害人。还给锂电形象抹黑了,盲目跟风的厂家害人不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芯是哪个公司的

GPHN应该是鹏辉,只能查到18-25P参数,2600mAh,18-20P查不到

网友:
好好的一组电池就这样挂了

网友:
看来是进军了额

网友:
这个做的挺好的,但是在户外用,这个电池包也太不防水了。

网友:
在使用过程,真正是做不到防水的。

网友:
保护板是好的就可以自己再组!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一个防水都搞不好,就不要瞎造锂电出来害人。还给锂电形象抹黑了,盲目跟风的厂家害人不浅呀。{ ...

要说好的是初代特斯拉,电动汽车里18650电池组,有灌封胶防振,以前水冷热管理系统。后来改良油冷,单体独立保险丝,可惜给电动汽车要太多单体。国内开始大量上市,原装改进21700,合资改良大单体。国内比亚迪做大单体铁锂电池组最好,还有电控系统和永磁异步电机,三电合一。如果比亚迪把反应式步进电机能改良电控,可以开发成高频注入凸极率测量,无感开关磁阻电机,比异步电机铸铜转子简单防振,默认有感控制简单,位置传感器故障切换无感模式。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进水了,户外用防水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网友:
防水不过关啊

网友:
也不一定是 漏水  可能是其中一粒电池漏液引起的 腐蚀...

网友:
想起了我的多普达D700,代换的就是羽博的,感觉不错滴。。。。。。

网友:
大号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