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科明40W大灯泡;导热面油漆不专业,换日亚5000K复活~

楼主(2022-09-03):
物尽其用,长时间点亮珠废了的大E27灯泡

楼主:
导热面油漆很不专业!计划性报废的嘴脸难看的很。

38W半小时鳞片不烫手,可以摸住。降低到30瓦应该很难用坏了。

网友:
漆是绝缘的吧,刮掉漆散热片容易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面油漆很不专业!计划性报废的嘴脸难看的很。

38W半小时鳞片不烫手,可以摸住。降低到30瓦应该很难用 ...

这个要看是氧化发黑还是油漆。

散热器不热不是好事。。。

网友A:
其实LED灯具,故障率很高,看起来节能,但并不省心也不省钱。

网友:
散热器可能还是导热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LED灯具,故障率很高,看起来节能,但并不省心也不省钱。

这个得看品牌,主要也就是做工与用料

网友:
这个驱动是隔离的还是不隔离的啊,感觉现在的灯不是灯珠因为散热死得早就是驱动坏得快。

网友:
大功率的驱动几乎都不隔离。

网友:
热是灯珠的致命伤害

网友:
40W,这也太亮了吧,是家用还是工业用的呀?

网友:
LED灯具散热可能是成本考虑,一直没解决好.

网友:
这个灯真是久经烤验

网友:
这活一般粗人干不了

网友:
这种灯必须降功率使用,否则很快就光衰了

网友:
质量还行,加强散热,降功率使用,寿命会长点

网友:
散热器温度不高不代表灯板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LED灯具,故障率很高,看起来节能,但并不省心也不省钱。

这个是事实,家里的led灯用了几年,进段时间陆陆续续的坏灯珠,换了就好了。

网友:
LED增加散热效果后寿命会延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