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大家看下我自制的炒锅盖把手(多图)

楼主(2022-09-03):
     这里有玩家说自制炒锅盖把手容易坏,其实很容易解决的,我也是自己做的,做把手最主要是解决防烫问题,一是把手金属部分距离要够长,二有阻热物。要做工,首先要可用零件足够选择,以前双11双12我用淘宝送的5元卷,买了很多不花钱的零件,最后决定选了一个金属衣柜把手来做锅把手,再选一个水龙头快接头来做隔热物,再串个不锈钢螺丝固定,长度超过点就加一个螺母固定。做好后,结实又美观又不烫手。

网友:
有不锈钢的的锅盖头卖,搞个红包也是0元薅羊毛哦

网友A:
耐用性值得怀疑,必须轻拿轻放

网友:
图片上面的广告我还以为是我的浏览器上的广告呢。

网友:
这几家店倒闭没?怎么红包不限账号的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广告拦截插件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复杂化了

网友:
原来有个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用性值得怀疑,必须轻拿轻放

    这个非常耐用,这个我已经用了超过两年没有一点松动,这个是要固定水龙头肯定要够结实。最上面那个也是合金金属把手。淘宝那种2元钱不锈钢锅头盖,不是纯不锈钢的,螺丝还是会生锈的,我才用这个的。

网友:
这锅盖把手看起来怪怪滴!

网友:
这种东西一搜一大把.用红包就能买.

网友:
羊毛党路过……仰视ing……

网友:
把手高出锅盖太多了,用个塑料小药瓶就很好,药瓶材料一般是聚乙烯,100度温度没有问题,而且无毒无害

网友:
非常容易摔坏吧

网友:
以为进X宝了

网友B:
不锈钢的 吊环 用过。。。。

网友C:
硅胶耐高温但那个塑料壳不耐高温,估计很快就软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耐高温但那个塑料壳不耐高温,估计很快就软化了

我这个可是很硬又耐高温的,这个用了两年了,一点变色损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的 吊环 用过。。。。

导热性能不错吧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东西接触食物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