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台樱花凉霸吸顶式集成吊顶风机

楼主(2022-09-03):
拆修一台樱花凉霸吸顶式集成吊顶风机,一直安装在卫生间使用,突然坏了通电毫无反应,拆下来修修看

就这个7805集成稳压块坏了造成无5伏电压输出

换一个同型号稳压块

装机试运行一切正常,成功修复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风扇放在卫生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放在卫生间不错

感觉还可以,就是价有点高接近200米

网友B:
后面看到开机才知道是触摸控制的!

网友:
吸顶式颜值不错,装卫生间挺实用的

网友:
在有水汽的地方使用,应该考虑解决防潮防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看到开机才知道是触摸控制的!

不是的是遥控器控制,主机无法操作

网友:
机器豪华呢,里面特干净。
我是把抽油烟机里i切出的风机安到厕所棚顶,开机就把门吸开了,声音也有点大。

网友:
这款樱花风机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机换成无刷的会不会好玩点

网友:
风扇不错,装在卫生间实用性挺好的。

网友C:
感觉做工不错,LZ技术不错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做工不错,LZ技术不错  厉害

瞎猫碰到了死老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可以,就是价有点高接近200米

这种属于小众产品,肯定是卖高价,慢慢竞争厉害了就会降到正常利润范围了,这东西看设计也就百元就够厂家赚的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我家有个卫生间装的排风扇,好久不用, 都开了不转了

网友:
这种不用装通风管道吗?如果只按个吸顶机,风往哪儿排?

网友:
7805发热大,为什么换成降压模块?效率高发热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