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的换一个浴霸的五开开关,拆换下来的五开看看

楼主(2022-09-03):
原来浴霸开关坏掉了,看了下是开关上的卡箍断了,无法修复,只有换一个了。

全红的接线。。。

接线的定义,

换新的。之前拆过,国际电工的,质量一般

没有标记,都是红色,也不想去贴标签了,
拆一根装一根

L线

简单,装好了,

发现一个坑,2开的L线(红线)连到五开的L,
2开的L 又是从右边的五孔插座用根黄绿线引过来的。。。

测试下

正常。。。

拆坏的看看,OHRN牌?这是个什么厂出品的?

推拉盖,其实原来推拉的防水溅盖子并不怎么实用
开关一般都装在门口位置,

底部破损了,被硬线顶的?

铜条厚度尚可

塑料件太差了些,脆,强度不够,没有韧性。

网友:
如果是安装在浴室里面,可以搞个盒子盖,防止一些蒸汽水气对开关的侵害。

网友:
这种开关安装在卫生间内,潮气腐蚀太厉害,可以试试在开关触点上包裹一层凡士林来防潮

网友:
我家的比这个大很多,单独接线盒

网友:
如果没有字,常常弄错开关,即使常用也是

网友:
你这东西应该加个防水盖。

网友:
开关一般装在门口,滑动防溅盖不如那种通用掀开式防水盖好用

网友:
这种容易坏

网友:
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拆开了就没有还原回去继续使用的机会

网友:
这种开关设计并不合理,材质也都很渣~加热部分开关应该加强至16A+,风机/灯光则小点即可,或则灯光干脆去掉~厕所本来就有灯的浴霸上的灯基本无用。
我特意把开关挪到马桶边上,不用跑门外开关,并且只用高热/低热/风机3开,丢弃原配多芯缆线(线芯贼细)换用两根2平护套线,方便实用。

网友:
线盒里面留的线还比较长

网友:
电工布线偷懒了,全是一个颜色

网友:
塑料件脆,强度不够,没有韧性。是再生的二次利用?

网友:
也不粗哦,能用

网友:
后来换的就是好

网友:
注意安全,风扇有没有增加一个延时关闭开关?

网友:
新换的开关好看些

网友:
这种大功率开关还是用大牌好点。

网友:
内部结构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