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盒子看不了,是被限制了吗

楼主(2022-09-03):
老家用的一个盒子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发现什么都看不了,明明联上的WIFI,就是看不了,我用手机热点马上就可以看了,证明盒子没有问题。但是家里的WIFI连手机和另一个装宽带带的盒子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网络问题吧,盒子里面都是APP软件看电视的。不可能全部都没有得看

网友A:
神马牌子盒子?耐克还是鸿星尔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牌子盒子?耐克还是鸿星尔克

拼多多上买的,叫什么猫九吧

网友B:
看看不同的APP能不能看?

网友C:
把盒子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网友D:
有些问题过两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不同的APP能不能看?

都不可以,我换成我的手机热点,马上就可以了。然而我的手机连上家里的WIFI是没有问题的,上网看视频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盒子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恢复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问题过两天就好了

我过两天再回去看看,不过要带一个路由器

网友E:
DNS的问题,重启光猫或断开光猫电源几分钟后再试

网友:
插网线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DNS的事,就如某些特殊的APP,用手机流量可以播放,换到路由上,就会卡或者直接报网络错误

网友F:
先把所有设备关机,停上15分钟以后全部再开机,有可能是网络堵塞。

楼主:
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DNS的问题,重启光猫或断开光猫电源几分钟后再试

要是这样要怎么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所有设备关机,停上15分钟以后全部再开机,有可能是网络堵塞。

下次回去试一下

网友G:
初始化下,或者换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始化下,或者换个软件试试,

恢复出厂试过不行,换了几个APP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试过不行,换了几个APP也不行

估计盒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