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白求助,谁有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分享?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190822-001

楼主(2022-09-03):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000F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00037

设备修订版: 6969

产品修订版: 6969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190822-001
闪存识别码: 2CC40832A6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HBF - 2CE/单通道 [TLC-16K]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512G08EBHBF x 2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C40832A600        --------
2CC40832A600        --------
谁有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分享

网友A(2023-08-20):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11102-C01
闪存识别码:  AD3A14030850 - Hynix(海力士) H27TDG8T2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

网友(2023-12-17):
引用 网友A: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SM3281AB_18.11.15.21 可以用

网友:
用SM3281AB_18.11.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