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自行车如何解除限速?

楼主(2022-09-03):
现在最高就能跑到25km/h。我拆开仪表后有一根线连接仪表主板,写着超速(是超速还是限速忘记了)这根线断开会不会解除限速呢?  有没有其它方法?百度上的拧转把接触限速教程无效。

网友:
那就是解除限速的,不过现在超速有法律风险。

网友:
弄断了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明确标着限速,应该会有效果。没有效果再接上。都已经打开了就试试呗。

网友:
遵章守法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那么难吗?

网友:
解除限速应该在控制器上

网友:
城区25也够了,郊区开确实太慢了

网友A:
问下埋电车的地方,他们告诉地方最准

网友B:
直接找卖电动车的,售后小伙都会直接解除

网友:
超速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卖电动车的,售后小伙都会直接解除

售后解锁,罚款5000起步。

网友:
解除限速需要上牌照,还是享受慢速带来的安全吧。

网友:
在线中间装个开关

网友:
现在新款的车型,就是适合城市道路设计的。
轮子都较小,踏板离地面近,乡间土路很不方便。
另外,是上自行车道,还是上中间快车道?要和自行车在一起,绝对不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埋电车的地方,他们告诉地方最准

你这错别字也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吧?

网友:
大概率那个线是15km哔哔叫的,我的新国标断开那个根线没有哔哔叫,但是速度还是稳稳的25km。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雅迪刚刚买的,瘦猴说了解除很简单,但是还说过一段时间,在接除,现在不确定神马时候要查

网友:
雅迪解除好像需要专用的工具的,我买的就是,用到一个类似报警器的东西,插在原车报警器位置上,通过遥控解锁的

网友:
新日的这样的:
关闭电源,捏住左刹车到底,转钥匙启动,加速把手转到底,恢复,再转到底,重复四次,第四次保持转到最大不动,持续大概20秒,听到滴滴声,关闭电源,再启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专门的解锁器,换下原车的报警器,通过遥控器解锁,完了换回原车的报警器,pdd上好多

网友:
售后现在可不敢解这个,罚的太狠,如果有解锁方法就算是不合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