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把更换下来的电磁式漏保拆机并修复。legrand P304

楼主(2022-09-03):
家里主配电的漏保更换后再次手痒,拆分看看能否修复。
问:什么毛病?就是不跳闸,不停按TEST也不跳闸,用直流电源直接剩余电流测试也不跳,说明不是TEST回路中的电阻开路缘故。直接撬开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楼主:
拆开内部和我新漏保结构差不多,互感线圈和跳闸机构

楼主:
开盖还不能看出问题,继续将整个跳闸机构拆了

楼主:
把执行机构的电磁线圈也拆下

楼主:
最后原因是电磁铁不能释放,把里面含铁稍微做些调整就可以,按下含铁吸合(因为内部有永久磁铁),线圈反向微小通电就释放,原理不复杂,就是结构精细一点。
最后组装后多了一些塑料卡片和一个弹簧,也不知道装在哪里,也不管了。反正做后装好后TEST通过,用直流剩余电流测试一下也能顺利跳闸。算ok。

网友:
是tcl收购后的罗格朗还是之前的呢

网友:
这也能修复

网友:
如果会产生这种故障,使用中偷懒吗

网友:
拆解真细幸苦楼主为大家分享

网友:
小小的手柄就能驱动4个动触头

网友:
花高价买过一个给儿童房用  终于看明原理了

网友:
这东西的难点就在于那个联动机构,只要联动机构的设计和加工质量过关,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就很高了

网友:
拆一次多一个零件,最后零件越来越多,零件就是这样积累起来了。

网友:
电磁式也这么不靠谱?看来是设计缺陷。

网友:
我家也装的电磁式的

网友:
三相电源,不错哦

网友(2023-07-25):
三相电,大户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