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开学惹,拆个H3C magic r2+漏油器

楼主(2022-09-03):
寝室装的,电信定制版
看着挺廉价

准备好螺丝刀,开拆

仔细一看。。。根本用不上螺丝刀
拆开

我们用的是天翼的校园网,就是有客户端的那种,一个账号同时只能登陆一个设备,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案,学长说可以某宝买破解的漏油器,不过好贵的2022/9/4
试了,共享网络给其他有线网卡是不限制的
然后网卡接个漏油器
我有z8350的小电脑
然后就是去买两个游戏网卡了
现在用拓展坞的网卡临时用用,很香
当然用虚拟机共享wifi也是可以的,不过太占资源

网友:
电脑再多弄个网卡试试,双网卡,

网友A:
貌似有,都是刷华硕固件,然后加载外部脚本,当然,这涉及的技术不是一丁点,所以.....还是搞个小电脑放WIFI出来用吧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老的小电脑几十块钱

网友:
大学生开学咯

网友:
学生专用的

网友:
楼主不会是计算机专业吧?

网友:
电脑接手机,手机开wifi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都是刷华硕固件,然后加载外部脚本,当然,这涉及的技术不是一丁点,所以.....还是搞个小电脑放W ...

看了一下tp的某款网卡。说w10不支持ap模式。纳闷。。。笔记本内置的网卡应该也不能用作发射。难不成开个ap还要装个7的虚拟机?

网友:
用料也太省了,电路精简,功能也缩水了!

网友:
不好好念书,净瞎捣鼓,3个字写错一对半

网友:
刚刚够用,没什么潜力

网友:
三只螃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都是刷华硕固件,然后加载外部脚本,当然,这涉及的技术不是一丁点,所以.....还是搞个小电脑放W ...

不行的,他检测到有共享wifi的软件就断网,包括系统的
需要安装客户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tp的某款网卡。说w10不支持ap模式。纳闷。。。笔记本内置的网卡应该也不能用作发射。难不成开个a ...

理论上可以的啊,我那种sdio的弱鸡都能开ap
win10自带那个共享
我这个不行,他用客户端的,杀进程断网,开wifi共享断网
广东电信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的啊,我那种sdio的弱鸡都能开ap
win10自带那个共享
我这个不行,他用客户端的,杀进程断网, ...

用虚拟机开wifi就查不到进程了

网友:
商家薅羊毛都薅到学生头上了,垄断校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虚拟机开wifi就查不到进程了

这类软件一般都加了能检测虚拟机,防调试的商业加密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都是刷华硕固件,然后加载外部脚本,当然,这涉及的技术不是一丁点,所以.....还是搞个小电脑放W ...

大神,怎么刷华硕固件啊?我有个h3c magic r200,没法重置了,有没有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