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衡车更换电池之后,平衡车不平衡了

楼主(2022-09-03):
这是别人的平衡车检查之后电池已经完全恢复不了了。然后从网上给他买了一个电池插上去。可以充电了,但是启动后发现平衡车不平衡了,左边给他扶正水平的,右边就翘起来。右边给他弄水平的,左边就翘起来。不是换个电池就可以了吗?难道还要给他?调节传感器?翻来覆去也没有看到水平传感器啊 ?只看到那个脚踩的地方有个光电传感器,踩上去后就把它切断光电。

楼主:
就是最后两张图片,左边给他扶正,右边就翘起来,右边给他扶正,左边就下去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方位校准?

网友:
是不是你安装的时候哪里没有安装到位,或者安装有角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

这个还要重新校准吗?如何校准?

网友:
是不是要放平后再接电池

网友:
问厂家,可以进入归零模式

网友:
陀螺似没校准?

网友:
好像长按开机键就能自动校准吧,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操作

网友:
不懂帮你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