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就想问问,水龙头把手是通用的吗?随便买回替换就行。(总结,不通用)

楼主(2022-09-03):
把手用久了,牙滑咬不住了,
一直想修好,就是不知道能否直接替换?
没经验,请指教,谢谢咯。

总结:
市面存在有两种牙,都是20齿的,
不同分别判断是看顶端的固定螺丝,
一种是大多在用的福建牙,顶端固定螺丝是5mm的,
一种是少数在用的广东牙,顶端固定螺丝是4mm的,

一个小小水龙头把手,知识点还真不少。
特别感谢57楼贴图科普,也感谢各位拆友不吝贡献知识点,
谢谢各位。

网友A:
换一个新的也不贵,这个好像是锌合金的,换个铜的吧

网友B:
放心买,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买,通用的。

嗯,通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新的也不贵,这个好像是锌合金的,换个铜的吧

原阀芯还是好的呢,几块钱能办好事情,就不必花大价钱了。

网友C:
这种齿常见有2种,一种大齿,一种小齿,买的时候建议咨询一下店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阀芯还是好的呢,几块钱能办好事情,就不必花大价钱了。

这个龙头不换,以后有你花大价钱的时候。

网友:
内径有大有小的

网友:
如果是暂时应急,先量好塑料中轴的高度,然后套上手柄,从外面用小钻头打穿,插个小铁丝进去。这样跟中轴形成 T 字型。估计还可以临时用个把月。

网友:
滑牙的外援用东西加固,里面用结构胶粘一下保用到报废

网友:
网上3.9包邮的水龙头就是这样的

网友:
旧龙头是拆一个就行

网友:
都这样了直接换吧,修的成本更高...

网友:
用502粘一下还能凑合用。

网友:
直接换吧,修的成本更高

网友:
你最好量一下阀芯杆的长度,把手有深浅的,要注意。

网友:
锌合金的换不锈钢的吧稳档点

网友:
换个不锈钢的,耐锈蚀。

网友:
不通用!
手柄内齿齿数和直径有几种,卖家应该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齿常见有2种,一种大齿,一种小齿,买的时候建议咨询一下店家。

谢谢,我图片上的是大齿还是小齿,怎么分大小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