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入夜,联想wifi摄像头惊现红色魅影,慎入。

楼主(2022-09-03):
2019年4月买的联想r1摄像头,从去年开始,出现偏色现象,是什么原因,能治吗?白天颜色不对,晚上开日光灯颜色稍微正常。白天拍室外,几乎是鬼片,话不多说,看图。
昨夜拆机了,发现做工比杂牌的好很多,可惜忘记拍照了。

网友A:
红外低通镜片没正常工作,检查镜头下方两根线的小电机是不是不能动作

网友:
颜色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低通镜片没正常工作,检查镜头下方两根线的小电机是不是不能动作

镜头下还有电机啊以为就左右转上下转那两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镜头下还有电机啊以为就左右转上下转那两个电机

带变焦的一般是带一圈齿轮,而且电机位于光学镜头组的中上部,靠近电路板的两线电机就是切换白天和红外模式的滤镜,卡在红外模式了就会出现诡异的粉红色

网友B:
设置里面看看有没有自动夜视的选项,关掉试试。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红外滤波坏了?晚上全黑的情况下试试用红外线的灯拍一下试试,如果坑拍到红外线,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
自动滤镜机构坏了

网友:
是不是夜视的遮光片没归位?发张夜视的图看看?
APP上应该有夜视打开关闭的开关,如果按动没听到咔嚓声,则能进一步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面看看有没有自动夜视的选项,关掉试试。

关了,没有改善,甚至恢复出厂设置也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红外滤波坏了?晚上全黑的情况下试试用红外线的灯拍一下试试,如果坑拍到红外线,就是这个坏 ...

切换夜视模式正常,就是白天诡异的紫红去

网友:
原来用过一批海康模拟摄像头40个有一半偏色的 各种颜色都有,最后找售后换主板解决

网友:
这是闺房特供摄像头?

网友:
就是红外滤镜没有弹起来吧

网友:
  妈的  太渗人

网友:
以前电脑摄像头也有过这种情况,是usb线松动,重新焊好就好了。你这个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红外滤镜没有归位
先检查红外滤镜的机械结构

网友:
没拆机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