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曲线波动大

楼主(2022-09-03):
新的电动车和充电器,为什么每次充电功率都不稳定,上下跳动的厉害,请充电达人指教一下

网友A:
1 块钱 500W*4h= 2000wh = 2度电? 比家用电还便宜 1 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块钱 500W*4h= 2000wh = 2度电? 比家用电还便宜 1 毛?

如果用的是小区公用电,那物业就不会亏,你交物业费时已经包含了,然后再卖给你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小区公用电,那物业就不会亏,你交物业费时已经包含了,然后再卖给你一次 ...

赢两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小区公用电,那物业就不会亏,你交物业费时已经包含了,然后再卖给你一次 ...

不是那么算的,一般是300瓦以下这个计费。300-500瓦再升一档。总之稳赚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么算的,一般是300瓦以下这个计费。300-500瓦再升一档。总之稳赚不亏。 ...

我们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就是的,用的是公用电,然后,我们每年的物业费有一栏就是公摊水电费,然后我们充电还要再交钱,这不就是一度电收两道嘛

网友D:
60伏50安时电池,充电器充电时最大功率485瓦,不知道能不能在这种充电桩上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块钱 500W*4h= 2000wh = 2度电? 比家用电还便宜 1 毛?

这次充电用了多少度电?算一下,物业赚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伏50安时电池,充电器充电时最大功率485瓦,不知道能不能在这种充电桩上充电 ...

充电器三段式充电:恒压、恒流、涓流,恒压时电流波动大,恒流时电压慢慢上升比较稳,涓流时电流只有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