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时手欠,用wd40喷了下fluke 1508的高压部分和按键,烧了负压二极管和钽电

楼主(2022-09-03):
一时手欠,用wd40喷了下fluke 1508的高压部分和按键,烧了负压二极管和钽电容。更换后,高压输出正常。

维修时,发现1508表居然是2005年或更早生产的。

网友:
我也以为这货既然是油性喷剂,应该绝缘的呢

网友:
真是不能乱喷的。

网友:
随手一个行为,代价

网友:
WD40喷低压电路问题不大,高电压的注意,2005年生产是滞销,价格高不好卖大多用摇表了!

网友:
wd40本身是不导电的,和金属反应后产生的混合物有可能导电。

网友:
WD-40多用途产品是绝缘液体,其绝缘电压为38000伏特/2.54毫米。
有没有可能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
WD-40多用途产品集防锈、除湿、除锈、润滑、清洁、电导六大功能,同时发挥作用,能保养各类金属部件、机电设备、五金工具 。

这个“电导”是啥意思

网友:
一个罗技的鼠标。我用WD40去喷了鼠标微动开关,然后流到鼠标橡胶滚轮上了一些。当时没问题,用了几个月以后橡胶滚轮和WD发生化学反应,橡胶泡发,越来越膨胀,直至不能滚动。无奈拆开把橡胶部分切掉。只留中间的塑料内芯还能工作。

网友:
电子元件用变压油,效果棒棒哒

网友:
估计是买到假货了,真货WD-40电气绝缘性能很好的

网友:
看来以后要当心了!

网友A:
还好你修好了,我一次修一个西门子的电源,高压部分焊接图省事用了助焊剂,以为免洗的没事,结果一通电,砰的一声,半屋子白色絮装物,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气化了,把我吓的半天回不过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你修好了,我一次修一个西门子的电源,高压部分焊接图省事用了助焊剂,以为免洗的没事,结果一通电,砰 ...

你这个是高压滤波电解焊反了吧?只有电解炸了才会有这么大动静

网友:
WD40不导电,高压低压我都喷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楼主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高压滤波电解焊反了吧?只有电解炸了才会有这么大动静

我只是补焊了几个大功率焊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20年五月?

网友(2022-11-08):
WD40是绝缘的

网友:
wd40我在音箱音量旋钮上用过,很好用,已经过3年了,没问题
万用表里面我只用过3M的锈敌,比wd40便宜一半,也很好用
鼠标我也是用3M的,便宜,没有什么和滚轮橡胶反应的,很正常

网友:
WD40我喷过的地方无数,没见过有任何异常的
220V喷的很随意,很多插排插火零孔或者开关有接触不良了,我也是直接喷,效果贼好,从来没有遇到过烧东西的情况
至于塑料,毕竟是石化产品,可能还是会有小概率会与塑料发生轻微融解的,说明书上也写的有
楼主会不会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