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好用,就再弯一个纸巾架

楼主(2022-09-03):
上次尝试用废铁丝做的纸巾架夫人反映良好,今天再做一个,结构简单实用。

以前做的。

网友A:
完了还生锈品喜喜买一个没多少钱

网友:
制作容易取材,简单实用,套上热缩管是不是可以防止蹭黑纸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还生锈品喜喜买一个没多少钱

放家里不会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家里不会銹的

沿海的可不敢说这话

网友:
只能说楼主找了个实惠的好老婆

网友:
材料选不锈钢

网友:
卷筒纸不重,如果不锈钢丝取料困难,可以选用6mm²的硬铜线,这样不会让锈迹弄脏。卫生间湿度大,容易生锈。

网友: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材料可以直接利用,比如油漆滚筒!

网友:
夫人高兴就好,家庭和谐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还是买个厕纸盒吧,干净卫生,还不容易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海的可不敢说这话

那用不锈钢整一个

网友C:
我有一个热风枪,不是电子产品用的,就是贴膜那种。我给热风枪整了一个架子。
就是一个茶叶盒盖 下边焊锡焊了根铁丝

网友:
如果都使用不锈钢制作,效果会更好。

网友:
制作容易取材,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热风枪,不是电子产品用的,就是贴膜那种。我给热风枪整了一个架子。
就是一个茶叶盒盖 下边焊锡焊 ...

好主意,废物利用。

网友:
铁生锈了啊